[电源] 简单拆用料还算厚道的180w电源。AcBel PCB037

楼主(2023-01-11):
除了主电容,输出全日系电容,用料还算厚道吧。

楼主:
KZH也属于长寿系列

网友:
这个好像是康舒吧,品牌机里面用的多,联想用过。。。

网友:
是正经的电源啊,不过可能导线会比较短

网友A:
这是康舒,不是山寨,用料自然不会差...

网友:
这难到是品牌机上的电源

网友:
大品牌的电源肯定是做工好。

网友:
电源的确不能用山寨货

网友:
这个电源是 联想品牌机的电源。接口恶心,不能用于普通电脑主板。属于定制型电源

网友:
专业电源不是谁都能看到的

网友:
THinkstation  系列上的  ……

康舒的 一直都是高端代名词  ……

网友:
大品牌的电源

网友:
康大叔的电源,做工不错,05年的时候拆过一个全汉180W做工也很好,跟这个差不多,都是小个头的ATX电源。

网友:
品牌机的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估计有些日子了,有个电容有些鼓起了

网友:
感觉有点年代了

网友:
这是品牌电源的,用料做工不差了。

网友:
用料做工很好

网友:
品牌机电源选料和设计其实都不错的,只不过没diy市场咯些唬人的电源堆料堆的可怕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康舒,不是山寨,用料自然不会差...

第一次听说这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