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光源狩猎搜索手电 - CYANSKY H5GT开箱试玩

楼主(2023-01-11):
双光源狩猎搜索手电--CYANSKY  H5GT试玩
手电白光光源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最接近于太阳光的一种光线,亮度和舒适度最容易被人眼所接受,在户外活动中,白光被广泛应用于夜间徒步、营地照明等日常使用。而绿光大多数人接触的比较少,绿色光由于波长较短,成像在视网膜之前,促使调节放松,使眼睫状肌休息,减轻眼疲劳。常看绿色对视力保健有益。对人体而言,绿光能控制油脂的分泌,具有平衡和安定的作用,能够改善因为过度劳累,以及压力大、精神紧张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绿光在户外场景使用时还是有很多优势的。先从光色属性来看,绿光据说很多动物对此颜色不敏感,而人眼却很敏感,在同等亮度下,绿光与蓝光、红光、白光相比,人眼会感觉绿光最亮。而在枝繁叶茂的户外场景中,其他颜色多半会被绿色的树叶吸收,而绿光则更容易穿透丛林。而在特定的狩猎场景中,绿光则更容易搜寻体色较暗的猎物,尤其在被茂密的植被遮挡时,这个优势凸显的最为明显,而且对于一些有经验的猎人来说,绿光不易惊吓到猎物。

整体概述

CYANSKY  H5GT属于一款专门为搜寻狩猎而设计的双开关战术手电,外壳采用A6061-T6航空级硬质铝合金,三级硬质阳极氧化抗磨损处理。我手里这款配置Luminus SFT 40 W LED白光灯珠及Luminus SFT-20-CG-F35-MPF 绿光LED,使用一节5000mAh带TYPE-C充电口的21700锂离子电池,兼容平头、尖头21700锂电池。搭配套筒使用,还支持18650电池。 H5GT有4档常规照明及绿光三档照明。另外还有白加红,白加蓝选择。CYANSKY  H5GT拥有白光2000流明及绿光2200流明光通量,1000/1300米的射程,并且电路智能控制恒流驱动;具有IC温度控制,侧按键电量指示功能,照明档位记忆功能,镜片采用高透光镀增透膜钢化玻璃。H5GT重295克(不含电池);头部直径68mm,尾部直径25.8mm,长度181.7mm。尾部正向战术开关,尾按开机,侧按调节档位,属于一款超远射狩猎搜寻执法战术手电。

包装
H5GT采用类似手机包装上下开合设计,使用白蓝为主色调的硬纸盒,正面主要是LOGO和型号以及手电概貌图,整体包装有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包装盒背面是一些商家联系方式、二维码等。由于这些手电主要是出口国外,所以包装盒上全是英文。

细节介绍
H5GT刚拿到手时,镜片上有防尘防刮花贴膜,并且有英文提醒用户字样,第一次使用前,请取下塑料薄膜。

手电使用时,记得把电池尾部白色绝缘片拿出来。这个绝缘片的作用主要是保护电筒电路在运输途中不会因意外误触侧按接通电源点亮手电。

Cyansky H5GT尾按上面都有一个甲骨文明字日月组合的图样,稍有改动,代表手电可以给你带来闪电般光明的寓意。除了有一定代表性,突起的图案也可以在触摸操作时增大摩擦力不至于手滑,突出增强手感。不过尾按稍高于U型平面,倒立不稳。

尾部有长条及U型滚花,除了装饰之外还可以在拆卸尾盖时辅助增大其摩擦力,更容易拆卸更换电池,单边双手绳孔,椭圆形的绳孔经过了细致的倒角,不会对手绳的寿命造成伤害。

尾部镀金弹簧具备良好的导电性。通过图片可以看到氧化的螺纹接触面以及端面导电的铝合金本色接触面,尾部弹簧由压环压紧,正负极双弹簧结构,骑行中可以压紧电池避免跳档。由图片可以看出,弹簧末端向内弯曲,这样的设计不会伤到电池负极。

侧按键位于手电颈部,手掌把持手电时大拇指刚好在侧按的位置,符合人体工程学,大拇指不会有缩手缩脚和探头探脑的感觉,很舒适不会感觉劳累。侧按增加CD纹,触摸时增大摩檫力,不致于手滑。侧按键增加电量指示灯功能,在开机后或开机切换模式后,电量指示灯显示当前电量3秒后熄灭;可以对电量情况一目了然,指示灯有绿灯,绿灯闪烁,红灯,红灯闪烁四种提醒方式。

下图可以看到灯珠设置情况,在白光模式下顺时针旋转手电头部180°可以切换至红光/绿光/蓝光模式;在红光/绿光/蓝光模式下逆时针旋转手电头部180°切换至白光模式。

配合镜面光杯,大头口径状态下,远射效果异常出色,后续会看到图片。

H5GT配置了5000mAh21700电池,电池本身带过放保护功能。利用电池套桶也可以使用18650电池,16340电池。充电时把充电头一端连接至电池头部充电口,另一端连接移动电源、电脑、笔记本、车充等。 正常充电时,指示灯会显示红色,充满后会变成绿色。

四.简单测试部分
官方数据:H5GT重295克(不含电池);头部直径68mm,尾部直径25.8mm,长度181.7mm。经过实际测试,误差不大。

关于照度及续航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H5GT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时使用配置的电池,满电状态,室温,密闭空间,无风。下图依次是极亮白光,极亮绿光。

对于防水性能测试,这款H5GT主要是侧按,尾按,攻击头压环、中筒连接方面密封问题,经过简单测试,目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H5GT具有档位记忆功能,每次关机时产品会自动记录关机前各模式下使用的档位。按压尾部开关开机时自动进入相应模式下已记录的档位。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于3.0V,相应的白/红/绿/蓝照明模式下会逐步的自动降低当前工作档位,直到降低到当前模式低亮档。绿光高亮档工作时,2200流明亮度下工作1分钟左右,会逐渐降低到1200流明左右,然后会根据温度安全性来调节亮度。

下图是对绿光极亮照射的简单测试,可以看出亮度比较高。射程也很远。

下图是白光状态,白光在极亮档工作时,2000流明亮度下工作1分钟左右,会逐渐降低到1000流明左有,然后会根据温度安全性来调节亮度。

以下是白光极亮状态下的夜射图片。

简单总结

整体来说,H5GT做工比较精细,造型有特色,非常适合狩猎,搜寻,做为一款户外夜行,搜索工具来说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狩猎???上哪?不保护动物了?

网友:
一般不是用红光吗

网友:
现在能随意狩猎的动物,可能就剩老鼠了。

网友:
确实亮,好像月亮都照亮了

网友:
在中国土地上,你麻雀都不要去摸,钓几条破鱼就让你关一个月。所以莫谈狩猎!这个很重要。不过也不是没有用,把壳子拆了,做个泛光灯,

绿色可以看林正因滴鬼片,红色可以看小姐姐,蓝色可以听trance电音。我试过,效果非常好。至于啥子狩猎,除非你想吃牢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