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ANENG安能M118A全自动万用表380全档位防烧测试损坏

楼主(2023-01-11):
前段时间拿着M118A做了个测量380V全档位防烧试验,试验过程发现,这表在测量380时会经常重启。别的没发现问题。
也做了全档位防烧测试,做完测试,然后这表就扔一边了,今天,拿出来玩,发现电阻档,二极管档,电容档全部不正常了!想到可能是上次防烧测试惹的祸!拆机发现,两个保护三极管损坏!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A:
全挡位防烧测试?拿所有的挡位均通上高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挡位防烧测试?拿所有的挡位均通上高压吗?

嗯,是的,电流插孔除外

网友B:
不会修怎么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修怎么修好的

可能是烧多了吧,久病成良医。

网友:
鄙人的增加了保护,花费二,三元可真正防800v损坏,电流档除外

网友(2023-11-17):
我的M118A 插在插排里测220v交流电压,测完没有把表笔从插座里拿出来,放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发现表是关闭的中间的指示灯却会亮,按电源键开机也开不了,于是取下表笔重新安装电池,电池一装上背光灯就亮了,关也关不掉,按开机键也开不了机了。再测220指示灯也不会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