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内存卡卡住了,弹不出来,拆一个360智能摄像机。

楼主(2023-01-11):
这个摄像机用了很多年了,一直都很稳定,上个月嫌原装的16G存储卡不够用,换了之前在淘宝买的金弓达32G存储卡,结果查看卡录的时候发现无法读取,于是想把存储卡取出来看看怎么回事,结果怎么按都弹不出来,联系了360售后说要寄过去,我的过保了,想想还是算了,自己动手拆吧。

============分割线==============

这次居然没拆坏,而且卡槽也没坏,是杂牌内存卡的问题,换了原装闪迪的卡立马就好了。

网友A:
金弓达。
居然TF卡杂牌还有这么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金弓达。
居然TF卡杂牌还有这么杂的。

当初有部分经销商,送的这个卡。不过楼主居然能用怎么长时间才坏也是人才。

网友C:
杂牌内存卡不经用,两三个月就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初有部分经销商,送的这个卡。不过楼主居然能用怎么长时间才坏也是人才。 ...

现在我买卡基本只买晶圆厂下属品牌的,因为按道理来说,自己一般不会坑自己。用过好几种牌子,三星购买的最多,但没坏过;闪迪买过,也没坏过;创见的基本都坏了,售后时候已经停售,换过其他牌子;128G雷克沙也用过(江波龙下的),当时手机上用,几个月就坏了,给换了个新的,不敢用了,闲鱼降价卖掉,添点钱用回三星红卡。于是现在非晶圆厂的不买。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
  送的内存卡用段时间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杂牌内存卡不经用,两三个月就挂了。

要看运气,都是大厂流出来的

网友:
TF卡用坏过很多张,寿命不一,好在不贵,就是损失了数据比较坑

网友:
沧桑的外壳,里面还是很洁白的

网友:
好似现在配送的tf质量都不咋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买卡基本只买晶圆厂下属品牌的,因为按道理来说,自己一般不会坑自己。用过好几种牌子,三星购买的 ...

三星卡还可以,偶尔也遇到问题卡。
记得那年在市场上买来三星64G卡插手机,坏的很离谱,能读取但不能写入、也不能删除。商家原有承诺质保期内可以换新,但里面大量的个人手机照片删除不了,你敢换新?无奈只能留下又在网上拍了新的。
后来想想这也许是三星卡个别制造厂的一个套吧?

网友:
拆开后怎么挑出的内存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三星卡还可以,偶尔也遇到问题卡。
记得那年在市场上买来三星64G卡插手机,坏的很离谱,能读取但不能写入 ...

一般卡我还是京东,有问题,直接上门取件,说的是维修,实际上拿回去后就有客服联系说换新,如果原有的没了,就喊你自己选个同等容量的。有一次创见的坏了换,没原来型号了,换了个金士顿,价格比原来贵,我还有点担心对方不干,结果二话不说直接生成一个0元单发过来。所以电子产品我一般还是找东东,哪怕有的贵一点,真省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星卡还可以,偶尔也遇到问题卡。
记得那年在市场上买来三星64G卡插手机,坏的很离谱,能读取但不能写入 ...

写保护是卡主控检测到坏块过多的保护机制,让你赶快把数据备份
拿打火机里面那个压电模块彻底搞坏再拿去换就行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牌子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卡我还是京东,有问题,直接上门取件,说的是维修,实际上拿回去后就有客服联系说换新,如果原有的没 ...

可借鉴学习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保护是卡主控检测到坏块过多的保护机制,让你赶快把数据备份
拿打火机里面那个压电模块彻底搞坏再拿去 ...

学了一招,不知今后是否还能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