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中航制氧机ZH-A32W维修,压缩机故障

楼主(2023-01-11):
近日连续接到2个中航制氧机维修,而且都是同一个型号,只是颜色不同,该机做工用料相当十足,比我拆过的鱼跃哪一款机型都要好,奇怪的是平时没听说过中航制氧机这个品牌,话不多说这机器到底有哪些优点,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了。

整机外观就是这样,这个是前几天修的第一台灰色的,当时用户催得急,说人都快不行了,当天拆机当天修好交付了,所以没怎么想着拍照,没想到今天又连着来了个绿色的,所以就拿这个灰机图片来展示了,今天看到这台绿色的,觉得还是前几天的那个灰机好看多了。

正面两个角度展示,显示屏,时长调节,开关,保险,流量调节和湿化瓶,中规中矩,机器只是有点旧了但是设计还算美观。

该机故障在拆机前就判断出来了,是压缩机故障。当时通电只听到压缩机电机上电但没转的嗡嗡声,然后机器几秒后会自动断开压缩机供电,然后显示故障代码E3,这个是设计优点之一,一般可以确保压缩机不烧坏。

设计优点之二,该机外壳我已经立在墙边了,从大到小一共有6块。上图的压缩机在金属壳内,两侧的金属盖板已经拆除,仔细点看可以看到封闭压缩机的金属盖板,上面还使用了静音海绵隔离噪音。铁壳之外就是6块中间2块的塑胶壳组件,作为噪音的第二层屏障。最大的两块壳是整机外壳了,这又是噪音的第三层屏障,而且这些外壳用料都相当扎实。

面板的背面,右侧是显示屏,管子部分是流量调节,还有开关和保险。

氧传感器的正面和背面,这个玩意没怎么研究过,一般不坏,低压电路和传感器,把插头拔掉的话机器也能一直工作,只是氧浓度能不能达到就不知道了。但是如果检测到氧浓度不正常,系统会在5分钟后停机,这又是个设计优点,很多低端机型上没有氧浓度检测。

主板,这个没什么好介绍的,协调整机各部件正常工作的一块板而已,而且故障率也很低。

内部照片,图片下方就是上图的主板,那个盘管主要是散热的作用,下面有个风扇,几乎所有制氧机都是这么设计的,这个风扇不仅能给通过盘管里的空气降温,还能给风扇下方的压缩机降温。

盘管下方的压缩机已经拆除,连接的气管孤零零的吊在那里。

全家福照片,压缩机在机器的底座上,下面有4个万向轮方便移动。

压缩机缸头已经拆除,露出活塞和膜片。

缸头和膜片特写。

缸套,该机已经工作了2万小时+,缸套和膜片的状态还不错。

压缩机的底座,弹簧加螺丝固定,设计主要考虑减震。

无油压缩机两端的风扇已经撬坏了一个,不过没关系,这个卡死的情况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当时考虑的是很大概率要换压缩机,修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稍微尝试了下拆而已,果断放弃对它进行维修的考虑,报价给用户同意后,于是测量尺寸,购买同款压缩机准备到货后进行更换。

压缩机铭牌,320W功率,无油压缩机,不可加注润滑油的警告。

写到这里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制氧机虽然牌子是头一次见,但是用料和设计还是没毛病的,具体买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已经给用户报了价,各位看官觉得换压缩机的话收多少钱合适呢?

网友:
制氧机现在很贵很缺货啊

网友A:
买个差不多的压机400,加上维修,保修应该800-1000比较合理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的……

网友B:
关键时刻能救命的机器,多收点可以,一定要认真仔细给人家搞好点(装配和选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差不多的压机400,加上维修,保修应该800-1000比较合理

内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时刻能救命的机器,多收点可以,一定要认真仔细给人家搞好点(装配和选料) ...

这个没有那么关键,但是也还算重要

网友:
山东有制氧机厂家,好像叫冰科什么的,忘了,山东不少这样的厂

网友:
论坛经常看到类似打气泵售卖,但是第一次见拆泵头,原来活塞行程这么短

网友:
同款优仪高手电钻

网友C:
看照片这个压缩机泵头做工还不错啊!这种泵头便宜的两三百,好的几千块都有。

网友D:
制氧机不如租氧气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照片这个压缩机泵头做工还不错啊!这种泵头便宜的两三百,好的几千块都有。 ...

专业,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氧机不如租氧气瓶

没了解过,氧气也分工业用和医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制氧机不如租氧气瓶

氧气瓶可没有这个方便呀

网友E:
疫情抬高了很多东西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疫情抬高了很多东西的价格

确实,现在配件价格翻一番了,真没夸张

网友:
说的对,拉出来遛遛就知道了

网友:
不错 还有氧浓度 检测。  这里面那个 分子筛 不用也会坏。。

网友:
如果压缩机坏了,外接一个打气泵+ 调压三联件行不行啊?
我前几天鬼市还看见一个大个的医院用制氧机,压缩机烧所以卖的特便宜。

家里有装修用的打气泵,给那个气管接过来插上改造一下行不行。有油压缩机,三联件后再装一级精密过滤器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