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样式的手腕板外壳哪有卖?

楼主(2023-01-11):
小胖子金属壳的环非常容易断。
打算用这个。
但咸鱼淘宝都没找到。

网友A:
搜"U盘外壳"多翻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U盘外壳"多翻翻看???

太难找了,主要是小胖子外壳,然后就是各种没有实用价值的礼品U盘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难找了,主要是小胖子外壳,然后就是各种没有实用价值的礼品U盘外壳。 ...

咸鱼见过,记得是搭配手腕板3281

网友:
交易区有卖这个优盘的,问下有没有外壳单卖

网友:
咸鱼上有个卖3267带读写开关的在卖,

网友B:
看了一下,咸鱼卖家叫 高端储存 ,壳子不单卖,要买他家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咸鱼卖家叫 高端储存 ,壳子不单卖,要买他家的成品

手腕板只能单贴,没啥用。
我只是想要这个壳子

网友:
大树家好像看到过

网友(2023-02-15):
淘宝翻到一个这样的

网友:
这种锌合金的外壳,我买过2个,太重了,而且转动件送夸夸的,用着难受,没多久我就出掉了,还是铝合金的用的舒服。

网友:
我有多,可以找我。是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