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近期很火的蓝光电动喷雾消毒枪,并求助芯片型号和功能

楼主(2023-01-11):
搜索了一下论坛,这个在网上卖得很火的电动喷雾消毒枪,没有人拆解,难道我是首拆?那我就来拆一个吧,主要是想看看里面的锂电池有没有充放电保护功能,如果没有保护,那么能不能通过自己补焊芯片变成一个充电保护和放电保护的电路?

这个消毒枪可能是智商税产品,不管了,让我先走,你们垫后,才14元,好用就留下,不好用就退货。

下面来看看它使用了哪些控制芯片,先看一下外形图:

看一下它的价格,当然是使用了红包:

拆开外壳就是这样的:

里面有电池、电机、控制板、喷雾头、发光板:

控制板:

按键板:

电机,没有任何铭牌,不知道参数

喷雾头前端部分:

喷雾头细节,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做成的雾状喷射,由于还要使用,就没有破坏性的拆解了

电机连体气泵:

灯板:

灯珠,发出蓝色,纯粹是装饰作用,毫无所谓的纳米蓝光消毒作用,信这个的,都是智商税

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来的,暂且叫它吸水环吧:

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来的,暂且叫它重力球吧,它的作用是使软管受重力作用,沉到瓶子的最深处,尽量吸完水,里面还可能有海棉球,用于过滤水分:

配置的是一块18650的锂电池:

锂电池没有任何铭牌,看不到相关信息内容:

PCB板背面:

PCB板正面:

靠近充电口的是一个5脚芯片,丝印为:KakfB,查不到资料,有谁知道它是什么型号的,请麻烦告知一下:

靠近充电口的还有一个8脚的芯片空位置,可能是某项功能的,厂家没有焊接上去,有谁知道它是什么功能的,也请麻烦告知一下:

还有一个8脚芯片,丝印被打磨掉了,有可能是控制电机的高低档位的。还有两个类似于贴片三极管的东西,可能是三极管,也可能是MOS管,丝印为:A2sHB。有谁知道它是什么型号的,请麻烦告知一下:

进行充电,红灯亮起,不知道这块板有没有充电保护功能?

拆解完毕。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可以装入消毒水,能喷洒细水珠出来,比手按喷壶省力多了。是不是交了智商税,我就不知道了,我只需要电动喷雾功能。

剩下的问题问一下大家,这块板有没有充电保护功能?放电保护功能?上面的芯片是否能查到资料是什么芯片型号?我还需要另外增加充电和放电保护模块吗?

网友:
比较好买,就是没办法发快递

网友A:
那个小隔膜泵早先马宝1元包邮,sot23-5是充电ic直接用4054代换,旁边8脚是4056,和4054二选一,以便适应不同容量电池。8脚打磨是单片机,sot23两颗mos,电机驱动~

网友:
我记得早几天有人拆过,好像头像是头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隔膜泵早先马宝1元包邮,sot23-5是充电ic直接用4054代换,旁边8脚是4056,和4054二选一,以便适应不 ...

这个是高手,所有问题全部解答,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

网友:
不会是智商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隔膜泵早先马宝1元包邮,sot23-5是充电ic直接用4054代换,旁边8脚是4056,和4054二选一,以便适应不 ...

牛,都给你答完了,我无话可说了!

网友:
差点就买了

网友:
含口水,用力喷出来,就会看到水雾,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14元那么便宜,我也觉得可以上车了。

网友B:
蓝光不能消毒 消毒是紫光 这款电池国产垃圾大概500mAh 充电5脚IC大概率是4054(0.5A线性充)旁边空位可以装4056(1A线性充)主控是单片机 智商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光不能消毒 消毒是紫光 这款电池国产垃圾大概500mAh 充电5脚IC大概率是4054(0.5A线性充)旁边空位可以装 ...

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
以为就是个玩具,谢谢拆机分享!

网友:
现在买个小电压表头芯片都给磨了型号,比米国芯片法案还牛叉

网友:
那个蓝光是让你判断喷雾范围的,当然如果广告里说有紫外线消毒功能那就胡扯了。
14块钱能入,我上个月买个电动喷雾枪花了六十多。
现在的形势是什么紧缺什么飞涨甚至买不到,什么不缺什么便宜。
晴天送伞,雨天收伞。

网友:
就是个玩具

网友:
就是个大号的玩具

网友:
蓝光的,不能自外吧

网友:
这个“重力球”是学习的宝宝的奶瓶、吸管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