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谈,ATX改可调!

楼主(2023-01-11):
  许久以来,看坛子里面的兄弟,都在各种花式改可调,羡慕嫉妒恨啊,也想有一天,自己也亲自操刀做一个,但是,懒,是一种病……。可是前不久,一直在用的可调电源不小心,烧坏了,修好后,使用起来不是很稳定。
  没办法懒了,于是翻出久不使用的电脑电源,看起来还不错,开工

楼主:
刚开始发帖,不懂怎么编辑图片,好乱

楼主:
第一步先改电压,第一天调好,可以用,但是第二天,又不行了,只能带负载启动,空载不启动,不明白原因,检查两天,结果是保护电路没有拆干净,应该是保护了

楼主:
电压改好,懒病又犯了,电流不想改了,感觉恒流模式不太用,暂时先这样吧,等需要恒流时再改吧

楼主:
就是发现,现在电压有点飘,时间长了,会慢慢变大,大神们这个有办法克服吗?

网友A:
我这个也是电压不稳,输出电压会随时间的延长慢慢升高,求高手赐教

网友:
拆都拆了,为什么不顺便画出原理图出来呢?说不定还是一个精华贴
《手把手教你利用Sprint-Layout软件进行电路板抄图(跑图/描电路图)  》

网友:
改值得肯定!不过有电脑ATX电源改可调电源套件。某宝90块搞定。如果是用,不折腾的情况下,还是买舒服。

网友:
家里几个旧电源,放假没事也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也是电压不稳,输出电压会随时间的延长慢慢升高,求高手赐教

注意你后换的电阻,应该与原来的电阻温漂差不多的

网友:
我不会改电路,就加了一个调压模块

楼主:
最终成品,电压能到30.5伏,电流只试到5安!没有再像上试,没太大负载好带

网友:
猪蹄的改法很详细,照着做不会出现你这个问题

网友:
ATX电源改可调电源不错

网友:
可以了,玩一下开心了

网友:
把改装原理弄懂之后,改起来还是相当简单的,俺改了几个ATX电源都成功了,有一个杂牌电源改装后比正规电源还稳定。

网友:
能成功的。楼主把最重要的做出来了。
其它494供电,保护电路,电容耐压什么的都可以慢慢改。

网友:
不重绕变压器,能达到30伏吗

网友B:
是atx电源改的稳定还是明伟那种电源改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atx电源改的稳定还是明伟那种电源改的稳定?

那要看你有哪种电源,我这属于废物利用,不用投资,东西都是现成的。要是花钱买的话,好像明伟的用的多点,体积也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