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如何计算瓦时 WH

楼主(2023-01-11):
做了个电压表 怎么把测得的瓦数计算成瓦时

网友:
不就是功率乘以时间吗?单位分别是W和H

网友:
功率W*时间小时不就是WH了

网友:
电压表怎么计量瓦数?

网友:
这个是累加的   1kw  累加够60分钟  就是1wh 1度电。其它功率类推换算

网友:
还是上库伦计吧!

网友:
大概是缺了“微积分”这课。。。简单说就是把历史电压电流值都存起来,每个时刻点的值乘以采样间隔(Δt),累加即可。实际运行中这样操作太占内存,可以W=W+ΔW , 只保留上一个采样点的 W 值。

网友A:
按我的理解,1瓦的功率,1秒钟的电量是1/3600瓦时。然后每秒累加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1瓦的功率,1秒钟的电量是1/3600瓦时。然后每秒累加一次。

是的 但是我不知道代码怎么写

网友:
/*----------------------------
定时器1 ,每秒时计算瓦时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flag1ms = 1;    //1ms时基标志置位
    SECOND_TIME++;

    if(SECOND_TIME >= 1000)                 //因内部IRC频率不是很准,误差达到0.1%时可微调到999或1001
    {
        SECOND_TIME = 0;
        SEC_DATE++;

        if(SEC_DATE >= 60)
        {
            SEC_DATE = 0;
            MIN_DATE++;

            if(MIN_DATE >= 60)
            {
                MIN_DATE = 0;
                HOUR_DATE++;

                if(HOUR_DATE >= 10000)        //这里超过9999小时(416天)就归零
                {
                    HOUR_DATE = 0;
                }
            }
        }

     }

    if(SECOND_TIME % 100 == 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
        WH += (u32)((u32)CV * (u32)CC) * (u32)10 / 3.6 / (u32)10000;

        if(WH > 999999999)
        {
            WH = 0;
        }
    }

    if(SECOND_TIME >= 500)
    {
        T_POINT = 0;
    }
    else
    {
        T_POINT = 1;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是我不知道代码怎么写

网上有现成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