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5英寸硬盘盒方案SSD测速参考

楼主(2023-01-11):
距离第一次使用SSD已经过去7年了,那个时候256G花九百多的高价,到现在400以内1TB的SATA,

让我的心一直在滴血,所以趁现在便宜又买了一些SSD。

由于使用的笔记本没有6Gbps的SATA口,只有一个4联raid卡,只能插SATA协议的M.2……
剩余的SATA是3Gbps和光驱接口,也是3Gbps接口,没办法体验全速的2.5英寸SSD。
所以,我准备用硬盘盒外接的方法来使用SSD。

手上陆陆续续买到了ASM235CM,ASM1153e,VLI716,JMS580等硬盘盒。
测试SSD:二手东芝Q300.,原本以为里面是BGA颗粒,可以拆下来做做U盘,或者换成MLC颗粒之类的,
拆开后发现是TSOP颗粒,没什么用了。

以下是测速结果截图:
CPU:AMD 5600G
主板:ASUS B550M
USB接口是10Gbps接口。

【ASM235CM】/【JMS580B】

【VLI716】/【主板SATA接口】

【老一代的ASM1153E】

从结果判断,新一代的ASM235CM,JMS580B,VLI716-Q4,
连续读写差距已经和板载接口没有明显差距,应该可以把多的SSD当做外接设备使用。
只是不知道这种使用方式,会加速硬盘盒暴毙还是SSD暴毙?

另外,ASM方案价格最贵,VLI和JMS要便宜很多,
之前没有想起测试SSD,一直以为只有ASM235CM才能实现满速度读写,
花了高价买了两个优越者磨砂壳和一个金属壳的,VLI和JMS的还是特价不抱期待买来的,两个的价差不多和优越者磨砂壳一样。
不是特别偏执,可以从新一代的Type-C转接方案随便买一个,都不会有明显的性能差距。

网友:
做工比较简单

网友:
我第一个固态是金士顿的30G,当时好像是300块钱

网友:
喜欢就好,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A:
这么坑!sata和光驱位都是sata2协议,usb居然10Gbp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坑!sata和光驱位都是sata2协议,usb居然10Gbps

老本子就是这样的,唉

这个已经不错了,好歹USB还是10Gbps
我w510实测才60兆每秒,差不多是lz的十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本子就是这样的,唉

这个已经不错了,好歹USB还是10Gbps

硬盘是大号优盘

网友:
现在SSD硬盘读写速度,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已经完全够用了,特殊需求的人群除外。

网友C:
asm1153e没有带UASP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m1153e没有带UASP协议

有。
字数补丁

网友:
当年fx的最好。现在没有了

网友:
asm最稳定   其他 总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