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m0660的表准确性还是很可以的

楼主(2023-01-11):
今天终于买了ch341编程器,把用了几年的zt101和刚收买的fy76都改了9999字同加了温度档。分别是按照老论坛的几个帖子改的
[万用表]福仪FY76数字万用表全网首拆改9999加温度(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之二)
也说众仪ZT101的无损完美升级+手动自动一起实现
众仪ZT101万用表的再次升级,打开温度功能
其中fy76我手不够灵活,试了十几次也不能在线烧录,夹子由于蜂鸣器的影响夹不上,最后是焊下来弄的。

因为之前看“我不会修”等人的帖子/视频,对这款方案准确性有了大致了解,但一个实测项还是让我感叹现在的廉价表电压电流和电阻档真的非常准确了,我就一组10个3k±1%电阻,相同顺序,修改前后zt101和fy76都是从来没做过校准的,一个是自用数年,一个是刚从闲鱼收的二手表,分别测误差不超过一个字。虽然没有办法排除两个表都误差相同数字的可能性,但是起码一致性保证了

期间我犯了一个小失误,6000字的数据是昨天测的,9999字的数据是今天测的,前后数值有一致的小不同不知道是改了9999的问题还是温漂,应该zt101改完发现同昨天不一样马上用没有改的fy76测一次的,具体数字如下图:但要说是线性也说不过去,数字有放大有减少,我认为是被测电阻客观系统误差(比如温漂)引起的可能性更大。

后面仅记下了尾数,一致性真的可以啊,两个厂的表,出厂以后没有校准过,都起码3-5年了,仅1,2个差了一个字

网友:
1.看我以前0660的帖子,请仔细看图片,真是太准了,我当时自己就吓一跳,这真是神主控啊
2.很多人测量电阻只测量100 1k 10k 100k等等的1字开头,但是测量3 5 6 7 9等等开头的电阻就露馅了,偏差太大了,尤其是61e 86e为代表的es51932
3.fy76用料比 zt101好一些,众仪还是太玩具了
4.0660是平民gtr,稍微打磨一下就可以,还能自行校准,9999计数的底子完全没问题,

网友:
关键还便宜

网友:
就是感觉测量反应有点慢

网友A:
这两个表能开启rs232数据传输吗

网友:
某宝买的十来块钱的小表也挺准的。

网友:
数字表现在真是白菜价,想当年,DT830刚上市时,那价格,一般人不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表能开启rs232数据传输吗

我是手抄的。不过看过老外强加rs232功能:
http://www.kerrywong.com/2016/03 ... -based-multimeters/
因为dtm0660本身是支持rs232输出的,只要加一个输出的东西

网友:
0660这个芯片,除了测电阻慢,真的很不错,准确度高,关键是价格便宜。

网友B:
期待0660一下代芯片支持60000计数  速度提升。。。。就没别的表什么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手抄的。不过看过老外强加rs232功能:
http://www.kerrywong.com/2016/03/19/hacking-dtm0660l-based- ...

福仪这表,液晶显示怎么样?
听说是硬芯的,如果便宜可以搞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期待0660一下代芯片支持60000计数  速度提升。。。。就没别的表什么事了

说的不就是171吗,哈啊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的不就是171吗,哈啊哈哈

171不行,问题太多!0660稳定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1不行,问题太多!0660稳定可靠

你说的是ut171a不行?

网友D:
多少大洋,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大洋,贵吗?

现在全新的价,zt101大概50,建议入zt109或者zt111,fy76 70元以下,都是包邮价
小巧的就众仪zt1xx系列,fy76都说电路好一点,不过我实际觉得那个转盘不够众仪的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全新的价,zt101大概50,建议入zt109或者zt111,fy76 70元以下,都是包邮价
小巧的就众仪zt1xx系列, ...

可别提众仪转盘了!众人皆知了!我手里的219 ZT-Y  ZT-Y1  ZT225 通通转盘报废,都是新表,完全没法用,你对他的测量完全没信任感了,总是下意识转一下转盘看看读数会不会变。福仪也就那么回事,没看出来做工好,硬芯也没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别提众仪转盘了!众人皆知了!我手里的219 ZT-Y  ZT-Y1  ZT225 通通转盘报废,都是新表,完全没法用, ...

可能我运气比较好,毕竟好多年来只有一个众仪小表,从来没出过故障,这个fy76收回来就有问题,甚至有跳档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全新的价,zt101大概50,建议入zt109或者zt111,fy76 70元以下,都是包邮价
小巧的就众仪zt1xx系列, ...

众仪的玩具表,质量真是一言难尽啊,0660低端的玩玩就行了,低端的0660一般用料不怎么样,尤其是测量10M-90M以上的电阻,不仅仅是跳,换个表笔误差都很大,高端用料好就好太多了,永远逃不出一分料一分货的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众仪的玩具表,质量真是一言难尽啊,0660低端的玩玩就行了,低端的0660一般用料不怎么样,尤其是测量10M- ...

我怕我多回复就被说是水军。我觉得,非强电的普通爱好者,我用这表有5年了,一个小问题都没有出过,除了没有微安档让我不得不买一个其它表以外,真没发现什么不够用的。
倒是有一些所谓的“非玩具表”,连基本读数都不准,我10几伏搞得是玩具,你220,380就高端?现在CPU也才12V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