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华帝 JSQ23-Q12JFW燃气热水器漏水故障

楼主(2023-01-12):
这个热水器用了也有差不多10年了吧,突然前几天我爸发现他在慢慢滴水,然后我打开一看,一开始是以为热水的温度传感器那漏水就想也没想换了个胶圈,结果发现还在漏,顺着水往上查,一看不好,水箱在漏。没办法了,就把它拆起来,然后水箱最顶端的管子,那个盘管翅片的最左侧有一些铜绿的地方,中间的那个漏,没办法修。只能买一个水箱,换了一个水箱,380块钱包邮,还挺难买到的,结果某宝还是有。换上去以后加压试水,OK,好的很,没有漏。就不知道能用多久,胶圈上面回装的时候抹了一些水封用的润滑油,这样胶圈回装的时候不容易划伤。

网友A:
这东西坏了等快递都要好几天洗澡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坏了等快递都要好几天洗澡麻烦

是啊,好在是冬天,夏天的话就洗冷水或者烧水洗吧,冬天,拖几天无所谓。这段时间快递也很不稳定,他这里面都是成套搞好的,要拆还得先把外卖包的铜皮拆了,然后一点点焊出来,很麻烦。索性换个新的。这个铜很软,就怕拆了这里坏那里,整体换来的方便些,而且这东西一直火在烧,要么就是焊空调管的焊条,其他的不行

网友B:
现在用的铜管是越来越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的铜管是越来越薄了

那肯定呀,为了让燃烧的效率更高,不过缺点就是一旦氧化了就会漏水。

网友C:
用高温焊锡补上去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高温焊锡补上去可以吗

我想应可以的,一般洗澡温度不会有100度的。

网友:
产品质量缺陷造成的。

网友:
铜的,找出漏点焊起来

网友:
坏水箱还能修么?

网友:
用了10年了,质量也说的过去

网友:
10年了,也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我也觉得用高温锡补补最划算

网友:
我也以为会焊焊补补,水箱换直接

网友:
和前几天看到坛友拆的史密斯比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很少用1级能耗的燃气热水器?

网友:
拆换水箱,大工程啊。锡焊应该不可行,燃烧的尾焰很快就会又把焊锡化了。

网友:
好大一坨铜

网友:
燃气具产品报废年限一般是8年

网友:
我记着不是有铜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