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笔记本电源改24v后用什么简单的办法接负载测试?

楼主(2023-01-12):
小白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笔记本电源改24V后用什么简单的办法接负载测试?我看有的说接2个12V50W的汽车灯泡,有的说串led灯珠。直接接220V的白炽灯能测试不?

网友A:
可以用220v灯泡,2000w的就行了

网友B:
反正都有花钱,买几个灯条不费事吧?

网友C:
搞个小功率电吹风试试

网友:
大功率电阻

网友:
用水泥电阻,放水里面

网友:
用盐水就可以

网友:
100W的白炽灯,成本低。貌似白炽灯难买到了

网友:
再做一个电子负载

网友:
T12烙铁头,插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小功率电吹风试试

220v的可以直接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220v灯泡,2000w的就行了

为啥需要这么大的瓦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都有花钱,买几个灯条不费事吧?

买什么样的灯条?24VLED灯条?

网友D:
按电源功率计算用几个220V白炽灯并联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需要这么大的瓦数

因为电压低了,所以要用大功率的,阻值低才能输出那么大电流

网友:
电炉丝,功率可以通过长度自由控制。

网友:
根据你要测试的电流,再依据欧姆定律,计算出负载阻值后,再考虑用什么作负载吧。

网友:
电炉丝吧。阻值可调,功率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电源功率计算用几个220V白炽灯并联完全可以。

原电源是20V65W的,要并几个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