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科沃德定时器插座如何改造充电电路

楼主(2023-01-12):
内置了一个2.7v5f超级电容做电池,为了改善走时精度,内置了rx8025,发现放完电的超级电容充电很慢,没有电不显示到充电到显示要一个多小时,怎么能改造一下充电电路?

网友:
不知道,等你改好了,通知我们。

网友A:
这拆得,犹抱琵琶半遮面的。。。

网友:
这个牌子的定时器我买了不下5-6个。陆续无缘无故坏了,目前还有2个好的。

网友:
短暂时钟记忆。不需要更改

网友B:
设法加大充电电流

网友:
十几元买个Wifi开关不香吗,可定时还可远程控制,我买了个86墙插,16A的,16.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法加大充电电流

赞同你的办法,设法加大充电电流,电容充电自然就快了啊。

网友:
塞个大电流模块进去给它充电

网友:
5F的容量,阻容降压的电路,要充那么快干嘛?你可以增大电容的容量,注意稳压管的功率要能hold住

网友:
加大充电电流

网友:
这电容就是满足暂短 断电时供应计时电路能量,所以它平时处于浮充状态,如果满足短时充足电那么巨量的充电电路给机器日常供电又过头了,所以要想充电迅速那就得另配充电电源,专门给电容充电,并且计时电电路单纯由此电容供电,另加电路在电容欠电时立即开启充电~如此太麻烦啦吧?

网友:
阻容电源向控制部分供电,把负责充电的那个电阻减小即可,不过不建议改,如果你改的充电速度快了有可能损坏法拉电容。

网友:
先跑一下原配电池的充电电路,再想法提高充电电流即可。

网友:
因为超级电容充电时电压上升很慢,拉低定时器供电电压,可以在电容上串一只合适阻值的电阻,比如由电容供电时定时器等正常工作的最大阻值试试。

网友:
改造电源比较麻烦,看看楼主的杰作

网友:
我有一个放那一年多没插电,时钟还在走,买的时候好像说能坚持半年,另一个一直插墙上用的,电池废掉了,拿下来就掉数据,1.2V的电池,量了一下充电电压1.6V,本来也打算改法拉电容,后来想想,为啥有新的不用,放那吃灰,于是把旧的扔料箱里了。

网友C:
5法拉这么大,看下PCB背面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法拉这么大,看下PCB背面零件。

没有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拆得,犹抱琵琶半遮面的。。。

犹抱琵琶半遮面,不如请我吃顿饭。不挑食不厌食,吃个澳龙美滋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