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车轮胎打气大家用什么打的?

楼主(2023-01-12):
小孩的山地车给放学校里用了,这回家没车用了就要再添一辆,开始他看的都是天津产的那些伪"老品牌",我看了说还是买辆正经点的吧,就选了最入门的XDS RC200一辆,到手装好,看轮胎的推荐压力是80-100psi,就用空压机给胎充气,结果死活达不到80psi,我的压气机是8Kg30L的无油款,没道理呀

网友:
你把气门心拧开看看,是不是回气橡胶圈粘了,压缩空气顶不开胶圈,所以空气充不进去。

网友A:
一般小车胎压33.5-36.3psi,2.5bar左右。打到80psi,是5个大气压左右,需要这么高压力吗?还有减震效果吗?

网友:
一直听说自行车胎压力比汽车胎压力大,原来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用自己做的气泵,自行车从来不看气压,捏一轮胎就有数了

网友:
公路车追求的是速度,胎压当然很高,不然就没意义了吧?
有专门的高压手动气枪,你问问卖家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B:
小米充气宝,只比充电宝厚重一点,自动充停,可以对所有轮胎充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充气宝,只比充电宝厚重一点,自动充停,可以对所有轮胎充气

空压机都打不上去的压力,充气宝肯定搞不定。又去查了下参数,说是能打到150psi,不知道真假,感觉上不去。自行车胎压有这么高?

网友:
某宝几十块的打气筒就够了,最高可以打到150psi,也就是差不多10个标准大气压。换成前叉打气筒,最高能达到300psi

网友:
公路自行车管胎确实需要比较高的胎压,要不然过个坎或者压到石子很容易弄坏轮胎。

网友:
你可以试试老式的手动自行车打气筒,有时候简单古老的反而更实在。

网友:
是不是你的压力表有问题,可能压力表显示的不准。

网友:
脚踩的双桶打气筒

网友:
一般的高压气筒都行,最好用带压力表的,公路车压力高手捏的方法不管用,

网友:
试试打其它胎能到多少?

网友:
如果不是参加正式比赛的,胎压小一点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小车胎压33.5-36.3psi,2.5bar左右。打到80psi,是5个大气压左右,需要这么高压力吗?还有减震效果吗? ...

他这是公路车,胎压可高呢,100psi都是低压胎了,再高的甚至150Psi
因为公路车车胎细,胎压低了车就被压坏了,另外公路车就怕骑质量差的路面,毁车太严重

网友:
公路车胎要用带表的打气,差三两个气用手是捏不出来感觉的

另外,您那个8公斤的空压机是不是表不准确或者压力就达不到8公斤啊
100psi刚看了下是不到7公斤,如果是8公斤的空压机应该没问题啊,除非空压机或者表显示有问题。
另外,这个公路车一定要在每次骑行前检查气压,这东西要求的气压要足够大,否则就要经常换车胎

网友:
我后轮都打3k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小车胎压33.5-36.3psi,2.5bar左右。打到80psi,是5个大气压左右,需要这么高压力吗?还有减震效果吗? ...

公路车标准胎压是100-120 psi,部分高压胎会到150psi,即便是山地车,胎压也是在60PSI,都比汽车轮胎胎压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