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德力西智能验电笔DWGR-2897

楼主(2023-01-12):
拆解德力西智能验电笔DWGR-2897

楼主:
城阳电工30入手的

网友A:
看过一个笑话,有个人说家里哪都漏电,结果是测电笔坏了,就是这种装了电池的测电笔,还好是误报高压,如果把火线测成零线是要出大事的,我觉得还是氖泡的靠谱。

网友:
居然要电池

网友B:
没有电路板另一面的图片?

网友:
带NCV检测了

网友:
电池没有电,火线变地线,扔了吧,风险隐患太大。

网友:
鸡肋,,300V毛用,这玩意小白才用。。遇到IT系统接地故障,对地电压380V,你拿这个去试?直接老式带灯500V搞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一个笑话,有个人说家里哪都漏电,结果是测电笔坏了,就是这种装了电池的测电笔,还好是误报高压,如果 ...

是咯。俺也觉得还是老式的靠谱。

网友:
一个原则,越简单越可靠,这样的使用场景,可靠性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不能兼职一字螺丝刀的试电笔不是好试电笔。

网友:
那种液晶显示数字那种也还行

网友:
测那都响,是家里的电子辐射太大了,比如电冰箱附近的,远离电子产品的地方都很准的,,这玩意用来检测电磁辐射到时挺准的

网友:
感觉做工还行,不知道准确率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一个笑话,有个人说家里哪都漏电,结果是测电笔坏了,就是这种装了电池的测电笔,还好是误报高压,如果 ...

越简单越可靠

网友:
这种带电池的测电笔感觉不安全

网友:
德力西电器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
一节电池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其实就是小白用的

网友:
还是氖泡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路板另一面的图片?

少传了一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