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银计时器

楼主(2023-01-12):
原来是水印计时器啊

不过似乎计时结束了

看看能不嫩起死回生,反向通电,看看能不能指示气泡往回走

结果很遗憾

网友A:
那这意思是一次性的?过去就不过来了?

网友:
长见识了   巧妙的思路

网友:
https://bbs.instrument.com.cn/topic/4376683

https://bbs.instrument.com.cn/topic/58627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意思是一次性的?过去就不过来了?

哈哈,很可能是的

网友:
这个移动很缓慢的,楼主不妨长时间通电试试。

网友B:
至少通电好多天后才能看出一点位移吧,可是满刻度10000小时?

网友C:
移动很慢的,比如走满是1年,你反过来通电也是走满一年啊!如果很快就移动了你岂不是要不停地换计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通电好多天后才能看出一点位移吧,可是满刻度10000小时?

我的电流大了几十倍,1一天也没看出移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很慢的,比如走满是1年,你反过来通电也是走满一年啊!如果很快就移动了你岂不是要不停地换计时器 ...

1年,哈哈,我可能都不在了

网友:
总感觉这玩意儿是用来制作定时炸蛋的。。。

网友:
上面写了个10,我猜是10年

网友:
水银线啊,以前当内存用的

网友:
大约一个月一小格,一两天应该看不出变化。这东西不容易坏,应该可以重复使用。

网友:
还有这东西啊,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移动很慢的,比如走满是1年,你反过来通电也是走满一年啊!如果很快就移动了你岂不是要不停地换计时器 ...

刻度和水银毛细管是分离的, 直接反过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流大了几十倍,1一天也没看出移动啊

像甩体温计那样甩一下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名字

网友:
这啥玩意儿啊?!---第一次见!也是第一次听说,还是人艰兄告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