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专家给看看我的电脑是咋啦?开机5分钟后蓝屏了

楼主(2023-01-12):
我的电脑之前是好的,昨天关屏幕下载东西,再开屏幕不知道啥时候就黑屏啦!按电源重启后正常,大概五分钟后就出现这个了,不能是硬盘坏了吧?我这个是128的固体硬盘。

网友:
重起,按F8,看看安全模式能进么。

网友:
度娘上说的

网友A:
我用的是液体硬盘,很好用

网友:
重启,还是如此就用PE进去检查一下硬件健康情况,硬件健康就备份重要文件,重装系统。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试试,拔插内存清理金手指

网友:
重启,不行就重装。重启,不行就重装。重启,不行就重装。

网友:
大概率是内存松动导致

网友:
我的是空气硬盘,就是空气中工作的硬盘
会开后盖D壳的就重插拔下内存,可能振动偶然,这种情况概率通常是很低的,金手指橡皮擦下。
会用PE的就找U盘PE进系统检查固态是否出错,理论上系统文件坏了概率比较大,盘没坏就只有重装系统及驱动。
128的盘相对来说是小盘,估计没分区,会自己找重要文件的复制出来,不会的只能找别人帮忙了。
一般这种修复可能性不大,都是重装。
内存小、年头多,经常用的旧电脑 ,有可能1年多就得重装,128的小盘只能装1个系统分区,临时文件总是会越来越多。

网友:
内存金手指用橡皮擦擦,换个插槽,还不行把电池抠出来短接下,主机要断电。

网友:
微软有个工具可以查蓝屏代码对应的故障

网友:
内存有问题,拆下来橡皮擦干净再装上多半能解决

网友B:
插拔内存试试

网友:
楼主换个液体或者气体的硬盘吧

网友:
硬件问题,换个机器试试

网友:
感觉蓝屏代码看不准问题,一般蓝屏就那几个原因,CPU温度高,系统损坏,驱动程序冲突,硬件故障,接触不良。可以一个个排除。

网友C:
内存条问题,擦金手指或者换内存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液体硬盘,很好用

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拔内存试试

收到收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59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条问题,擦金手指或者换内存条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