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一条搭火线

楼主(2023-01-12):
16年组装一组钛酸锂电池作为户外电源/启动电源,到现在也没用过几次,一直扔在老房子里。前段时间疫情风控在新房子里,车子没电了,临时组装个磷酸铁锂电池组,手里没搭火线,那时只好用2.5平线+数控电源给车充电。现在物流通了就再做个搭火线。

网购25mm的地线,买的纯铜线,但我感觉线芯不像25mm的,我看了下网上成品用的铝线也才10mm,看这个也应该没问题。

电焊机的接头,500A的纯铜夹子,组装。

用4串磷酸铁锂电池28Ah给2.0面包无电瓶一次打着,还行

网友A:
线材不长是可以的,不过启动车后线会有些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材不长是可以的,不过启动车后线会有些发热

这种大电流的场合就要考虑线阻了

网友:
这个不错,应应急没有问题

网友:
线是不是短了一点啊?
长一点的话还可以用车-车的搭伙着车

网友B:
我买的12mm硅胶线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确实应该长点,做二到三米的样子,这样车对车可以用上

网友:
找焊工朋友要两截焊把线,安全性没得说!

网友:
我自己也制作了一条搭电线两米长,总价就一百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12mm硅胶线也不知道行不行

10平方的铝线都没有问题,其实是瞬间大电流,没有问题。
我以前试过6平方硅胶铜线,使用也正常。

网友:
我用坛子里6串360的电容做了个充电宝,还没有机会使用

网友:
我用10平硅胶线,镀铜铁夹子,用大烙铁焊的,100W烙铁,但16平的就温度不够了,所以一般搭火线,就最大10平线足够了

网友:
我也做过一个,一次都没用过

网友:
我也做了一副过江龙,十多年了,自己没用过一次,倒时给别人救急了几次。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搭火线用的纯铜材质的夹子不是很好找。

网友:
平时是叫的保险,有人来处理打火问题,一年有几次免费。谢谢分享,做一套放心些

网友:
其实我就看得起这个夹子,可是楼主为啥不压塑料而是压铜丝

网友:
搭火线有备无患,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