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紫米30W/1A1C充电器插脚维修记

楼主(2023-01-12):
以前氮化镓还没那么有名的时候,紫米出过一款30W1A1C,很是好用。

跟小米的30W1A1C一模一样除了颜色一个黑一个白。

(are U ok?

用了这么久突然发现两根折叠插脚断了,接触不良,估摸着中间的连接塑料断了,一直没得空修一修。其实最头疼的是怎么无损拆这种超声波焊接塑料,否则暴力拆了无法复原,修好了也等于废了……

昨天翻到充电头网上有个拆解紫米30W1A1C的文章,里面用的是橡胶锤,大力出奇迹……我思前想后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用羊角锤+两片工业用隔热硅胶垫先是轻轻敲打两条长边,有门!闪了两条缝隙,刀子可以进去了,就是两侧短边还是非常牢固,小钢尺伺候,几下就给撬下来了,也没有什么明显损伤,完美!事实证明还是得够莽才能成事儿呀!
拆除了盖板就能看到里面的电路板了,

参照前人拆解的视频准备用钳子直接拽出来,拿来尖嘴钳子才发现电路板上密布元器件,要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还不得把贴片电阻电容夹碎一片……
感情充电头网上那个是“有损拆解”……
无处下手,在边角试了一下好悬没把边角夹碎,换个思路,倒过来放在地垫上磕几下就掉出来了~

里面折叠机构用盖板封在一个小空间里,两颗螺丝固定,拆除后看到折叠插脚连通轴都碎成几块儿了。

簧片上还涂有润滑油,细节做得还挺好的,碎片粘在润滑油上,可能刚好影响了电路接触。

取出所有碎片研究了一下:现在两根插脚外加两块儿比较大的碎块儿,拼合起来看还缺少两个很小的碎片,估计是随着反复折叠从孔缝中掉了出去吧。

我首先想到的是用氯仿溶接,但是一般来说这些3C电器外壳都是耐高温还防火的PC或者其他材料制作的,就怕氯仿溶解不了它,我也没有丙酮也没有四氯化碳(有毒),不知道那玩意儿能不能溶解PC、PVC……如果氯仿溶解不了的话那我只有试试万能胶+电烙铁烫焊了,但是感觉这么小的件儿,估计很难操作,强度也不一定能保证,别我吭哧吭哧焊了半天,装好试机咔擦一下又断了……

从柜子里翻出我用了抛光粘合3D打印件的氯仿溶液(密封、避光保存,小心生成剧毒的光气……)倒入已经加了纯净水的小瓶内少许,氯仿密度比水大会沉底,水起到隔离延缓挥发的作用,然后用针筒抽一段水作为隔离保护(针筒末端的活塞是橡胶构成,遇到氯仿会膨胀变形,然后就拽不动了……),最后抽取少量氯仿溶液迅速对准已经拼好的折叠插脚联轴器上,奇迹发生了:这玩意儿开始溶解了!看效果跟我的3D打印PLA耗材的溶解效果差不多!?!?大吃一鲸。。。

不知道强度怎么样,为了避免无可挽回的结果,我迅速画了个草图,用卡尺测量标注好大致的尺寸,心想着万一坏了我就只有建模3D打印一个类似零件了。

又按照之前的方法把另外两块较小的碎片也拼好涂上氯仿,并修整形状,基本恢复最初的样子了,但是还少两小块碎片。

我用打印废了的黑色PLA截取一小段,用镊子夹住浸入氯仿溶液溶解,待其软化后迅速填补在缺损处,简单修型后基本修复如初。

静置一段时间,待氯仿挥发完毕元件牢固后装回去,测试一下非常棒,功能恢复如初了!

缝隙处有一点点不美观,用小钢尺压平缝隙,外观完美……(暂时没用胶水粘,想观察一下插脚的牢固度,没问题了再粘也不迟)

反复试过多次,结实牢靠,折叠脚干脆利落,段落感明显,又能再战5年了~
Emmmm……就酱,没啥好写的了~

网友A:
其实用烙铁烫最好,比这个强度高的多~

网友:
楼主家这宝贝真不少,直接熔化融合也是没谁了

网友B:
外接一个插头更好

网友:
一般用热熔或胶合,楼主采用化学溶剂接合,厉害了。

网友:
用热熔或胶合

网友:
紫米充电头,内部别有一番天地啊,做工不错

网友C:
我有两个65W的氮化镓,插在插座上基本不拔下来,估计插头就不那么容易坏了。

网友D:
这种活动插脚,比较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烙铁烫最好,比这个强度高的多~

烙铁只能处理表面,如果非要弄断轴中间的话又可能缩短两个插片的间距,其实能用氯仿溶接的话其实是最好的,两者相互渗透完全接合,强度更好而且形变最小。

网友:
直接粘成固定插脚比较牢固了

网友:
感觉现在充电器都快成一次性快消品了,手机换了充电器没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个65W的氮化镓,插在插座上基本不拔下来,估计插头就不那么容易坏了。 ...

所以分控插线板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活动插脚,比较容易坏。

嗯,这种活动插脚其实就是为了方便外出携带使用的,如果不怎么携带,其实还是买固定脚直插的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一个插头更好

那样就不便携了呀~而且外观也不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分控插线板很有用……

基本上也从来不关。

我家长期插电不关的电器有电热水器,电冰箱,电饭煲,微波炉,路由器+光猫,小米插排(都带USB输出),过道灯,机顶盒(网络盒子+广电高清盒子),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监控摄像头,AI音箱2个,各种手机,平板充电器。

电费也就每2个月一交,夏天两次300多,平时180左右。平均一个月也就100块的样子。

网友F:
我一般用401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用401胶

401胶也能溶解塑料吗

网友:
有一说一,我有几个带电线的插头,分分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