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角磨机转万用宝转接头好用吗?

楼主(2023-01-12):
手头有一只威克士的20V,3速无刷角磨机,偶尔用用还不错。

偶尔需要万用宝切一下木芯板小边角,正在犹豫是买个万用宝还是买转接头

麻烦用过转接头的兄弟给点建议。

网友:
这个偶尔用用是可以的,长时间用不行。

网友:
完全没问题,进刀的时候不要太急慢慢进就行了。

网友:
没用过万用宝

网友:
用过,感觉框量很大,精度很低。手头一只米沃奇有刷2426倒是感觉还可以。

网友:
角磨机插件 偶尔用用是没问题的,噪音很大,框量很大,但是胜在便宜啊   十来块钱让你的角磨机变万用宝,不是很合适么。
当然了,长期当生产力工具用那必须上专业万用宝合适。

网友:
万用宝真是万用,就是用着手麻

网友:
能用都是问题,好用基本免谈。特别是那些便宜货,结构尽可能简单、用料差了又差,基本都是收取智商税的鸡肋。记得有人买了个角磨机改马刀锯组件,关键部件曲轴居然是塑料做的,结果用了几下子就秃噜了。当然也有一些改装件做工用料确实不错,但售价不可能诱人,真买到手价格又跟专用机差不多了。凑合用用尚可,但使用体验又差了许多。

网友:
不是专用设备肯定差点,但偶尔用用未尝不可,买个工具不常用也是浪费。

网友:
工具还是专用的好 个人建议

网友:
偶尔用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
买了一个转接头,可以用。切薄板安装插座好用,松木板用云石机切割,到角的地方用这个切投好用。就是万用宝和角磨两种功能切换比较麻烦。而且拆下来这个转接头还要专门存放起来。不然容易少配件。用的多的话,还是建议入个万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