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机充电线正负极接反,能不能烧坏手机?

楼主(2023-01-12):
前几天在家装摄像头,突然想到一件事,如果把5v1.5A的充电线正负极接反,会不会烧坏摄像头或者手机?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占位等结果

网友:
问这个问题的有问题吧。

网友:
就看那个厉害,肯定要坏一个。

要么电源坏,要么用电的坏。

网友:
必须是用电的坏

网友B:
楼主试验一下,让坛友们长点见识

网友:
手机不知道有没有接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把你手机发过来,我来试试。

网友:
楼上的都太坏了,,,,怎么样,是出结果了没?

楼主:
把你手机发过来,我来试试。我就冒着生命危险,帮坛友做个亲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验一下,让坛友们长点见识

把你手机发过来,我来试试。手机里面的老婆露点照片要删了,我也是血性少年。

网友:
要看设备的保护电路是否够强,用了防反接芯片的就没事。有些机器在电源进线处,接一个整流桥,正负极就可以随便接,比如有线电话座机就是

网友:
我也想知道咋回事,楼主赶紧试试吧!

网友C:
接反手机必烧,几年前我试过了。

网友:
手机5V接反短时间不会烧,我用稳压电源充电是试过。
接反了大电流,马上关电,没有坏手机。手机充电输入有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反手机必烧,几年前我试过了。

多年前的功能机也试过,手机秒烧

网友:
每次自己焊接充电线后, 都先找个不值钱的东西试下线有没有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