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莫名其妙的雷达感应开关的奇怪现象

楼主(2023-01-12):
今天想拿一个雷达感应开关改造一下,作为晚上起夜的一个小夜灯的。手头有两个不同的感应开关。其中一个是三无产品的故障开关。下图1就是这个工作不正常的开关。接上220V后,灯是一直亮的状态。不能断电。故拆开看看研究一下。发现一个莫名其妙的现象。请看图2.

为了让各位高手看明白,我特地拍图上传,重新标记一下如下图所示。

图1 故障开关内部

在下面的图2里,我标记了一下各个引脚。万用表测量一下继电器的线圈两端,发现没有通电,也没有听到咔哒声,说明继电器没有收到信号,所以不动作。但是万用表测量了一下那个消防强制端B,火线输出端C,跟零线有220V交流电压。真是奇怪了。按正常原理来说,应该是收到感应信号,继电器动作,吸合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那个220V火线A点输入220V,经过常开触点闭合后,输出到火线输出C端的。但是问题是,现在继电器并没有动作,也就是常开依然常开,常闭依然常闭状态。明明220V输入端A的电压是没法传到火线输出C端的。现在让人疑惑不解的是,这个电压220V从哪里传递到的火线出端C的呢?

现在疑惑的地方:不通电时,测量AD之间不通,通电后,常开触点依然保持常开状态,测量AD之间电阻,也是开路无穷大,本来A到B,C都没有通路,但是BC都对地220V电压。请注意,这个D点中间引脚是接的白色输出引脚。请注意,那个黄色的消防强启线是空着的,没有接外来的电压。

图2故障开关印刷PCB

为了验证一下继电器是否工作,我 特意用一个单独的12V直流电源接上线圈两端,发现继电器是可以工作的。可以接通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的。只是控制电路可能故障,没有给到12V电压。在此种情况下,输入端A的220V是不应该传递到输出C端的啊。我真是纳闷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下面是另外一个正常工作的雷达开关,是可以正常感应并工作的。质量比较好的。

网友A:
会不会是继电器烧到一起了,不能跳开呢!

网友B:
是不是驱动mos坏了

网友:
是不是线接错了

网友C:
你图1和图2零火的标注都是相反的。出现你所说的问题,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继电器是“并联”在这个电路上,虽然它功能是好,但是并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继电器烧到一起了,不能跳开呢!

我拿12V直流电源接了线圈测试了一下,发现常开、常闭触点都是好的,没有烧在一起的。我拿万用表测量了,各个触点都是好的。可以切换的。

楼主:
线就是那四条线。都是原来的开关上自带的。没有额外接线。火线零线,强启线,都是标记的。没有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驱动mos坏了

MOS烧了?那怎么常开触点明明是断开的,怎么会有220V电压传递到火线输出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图1和图2零火的标注都是相反的。出现你所说的问题,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继电器是“并联”在这个电路上 ...

我发现标记错了。我又改了图上的标记了。哈哈。

要说不起作用?好像说不过去啊。这个开关都是在他们走廊正常使用的呢。施工改造拆下来的。我就拿回来测试一下。发现有问题。现在就是不管有没有线圈的驱动信号了。单单这个触点问题就让人蒙了。

网友:
触点连在一起了?

网友:
经常会遇上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D:
测量下三个触点通断情况,给继电器线圈加上12v和不加12v比较下,先排查继电器触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烧了?那怎么常开触点明明是断开的,怎么会有220V电压传递到火线输出端啊? ...

那你得自己查了220V的电路,不是控制电路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标记错了。我又改了图上的标记了。哈哈。

要说不起作用?好像说不过去啊。这个开关都是在他们走廊 ...

如果是火线输出端C和零线间常有电压220v,那这个感应开关就不可能正常使用。常有电流电压的情况下,它所控制的灯怎么能灭?

网友:
首先排除是不是继电器问题,把继电器拆了,看输出端还有没有电

网友E:
你理解的输入和输出的概念和厂家表示的相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下三个触点通断情况,给继电器线圈加上12v和不加12v比较下,先排查继电器触点 ...

我在前文已经说明了,特意通电12V给线圈,检查触点了的。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火线输出端C和零线间常有电压220v,那这个感应开关就不可能正常使用。常有电流电压的情况下,它所 ...

现在可以断定,控制电路肯定有问题的。现在先不讨论控制电路的问题。现在我只想弄明白继电器的输入输出故障根源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理解的输入和输出的概念和厂家表示的相反了

怎么相反了啊?输入就是220V,输出就是那两根白线,其中一根接零线,另外一根是接常开触点输出端的。没错啊。

网友:
个人理解,中间触点应该接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