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航天信息税控备份专用U盘 简单拆解测试

楼主(2023-01-12):
开票软件自从2015年升级金税盘/税控盘后就不需要这个备份U盘了。这个U盘也就自然下岗,同事认为容量太小没什么价值丢给我,我居然把它在抽屉里放了7年多。

前几天年货节,TB上面买了雷克沙S57,想到现在的低端U盘都是TLC弄不好还是降级片,不禁感慨联想:早年的U盘都是SLC,是不是可以一直用下去呢,现在的TLC能用几年?

好奇心驱使,遂拆这个备份U盘

网友:
当年航天信息税控要1000多,后面慢慢变成了几百,现在好了,税局免费ukey

网友A:
我好奇USB2.0你是怎么跑到这速度的?
看了一下盘符,哦,你跑的是你c盘,那没事了

网友A:
我盲猜,写入,读取都不超过20m每秒

网友:
这种盘肯定有质量保证

楼主:
记得以前有评测大概的结论光从写入读取速度鉴别SLC/MLC/TLC

写入和读取速度水平一条线且基本速度相差不大的是SLC

写入和读取速度水平一条线但写入明显不如读取的是MLC

写入速度呈现波浪状(掉速)就是TLC

QLC就当垃圾吧,只知道联想的低端U盘在用,我想本论坛的朋友是不会去碰的

受主控、闪存通道数、CE数影响,读取写入速度不能明确反应U盘速度和颗粒储存构型的必然因果关系,但是以上的法则似乎通用

网友:
犹记得当年论坛大佬拆的铁路信息采集u盘,2w一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盲猜,写入,读取都不超过20m每秒

想得美,估计读不超10,写不超4

网友:
挺不错,可以放不少音乐了,放车上听听音乐不错,估计车坏了这个都没坏

网友:
估计就是一个放密钥的加密U盘。

网友:
这种备份U盘虽然容量不大,但是使用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USB2.0你是怎么跑到这速度的?
看了一下盘符,哦,你跑的是你c盘,那没事了 ...

尴尬尴尬尴尬……

老的主控不会快的

上班摸鱼发帖,自己都没检查

网友:
一切为了维稳,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
容量太小,投标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得美,估计读不超10,写不超4

毕竟是slc,不要面子的么
万一有个体质超棒的,我岂不是猜错了
所以就给了个狠保守的数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毕竟是slc,不要面子的么
万一有个体质超棒的,我岂不是猜错了
所以就给了个狠保守的数字 ...

你站撸主测试看看,搞不好在我猜的数字上还要腰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站撸主测试看看,搞不好在我猜的数字上还要腰斩...

lz已经测完了,写入5,读取9
反正现在我看到slc还是觉得好,可是2.0的速度真的没意思了

网友:
当年这东西还有个配套软件叫安全开票,每次退出都会备份一次

网友:
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已经测完了,写入5,读取9
反正现在我看到slc还是觉得好,可是2.0的速度真的没意思了 ...

对于128M的U盘来说这速度相当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