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剑清60KTYZ爪极式永磁同步电动机烧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3-01-12):
一个减速电机,长这个样

名字叫爪极式永磁同步电动机

先把这个卡簧取下来

再把减速机构取下来,

再里面是转子和线圈

全部取出来就是这样子

这个线有有阻值

这个线圈烧断了

铜线烧焦了,有空再绕个线圈上去,

网友:
跟那个微风吊扇的爪子有点像

网友:
这么小的我是第一次见
汽车发电机的见得多

网友:
这种线圈好绕吗

网友:
什么上用的电机。

网友:
比老风扇上的同步电动机精致。

网友A:
直接换新吧,这个电机的转子拔出来就会退磁,即便修好了定子线圈,电机也会扭力不足
除非给转子充磁才行。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麻将机上特别多

网友:
有点像美的转页扇导风轮里电机,只不过楼主是2相可以切换转向,导风轮电机1种随机转向,另1种有防反转结构只能单向。

网友:
转页,摇头,很多都用这类型的电机。

网友:
像是麻将机上的电机。

网友:
有的台扇摇头就是用这个电机

网友:
没有拆过这种电机

网友:
打麻将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新吧,这个电机的转子拔出来就会退磁,即便修好了定子线圈,电机也会扭力不足
除非给转子充磁才行。 ...

原来这个转子这么容易退磁啊,长知识了

楼主:
这种骨架是一个圆槽,很好绕的

网友:
这种结构的线圈还是很好绕的

网友B:
爪极式永磁同步电动 是不是就是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爪极式永磁同步电动 是不是就是步进电机??

永磁同步电机是指转子是永久磁体,因此转子转速与定子线圈中的旋转磁场转速同步,“同步电机”也是对应“异步电机”的一种称呼,异步电机的转子不是永久磁体,要靠旋转的定子磁场切割转子的“鼠笼式导体”产生的电流受定子磁场的力来旋转,因为转子鼠笼的电流必须由定子磁场切割才能产生。所以专子转速必须低于磁场转速,这就叫“异步”,譬如2极异步电机转速2800转/分上下,而2极同步转速是3000转/分....
如此同步电机不叫“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指的是电机转动角度(所谓步)由驱动脉冲决定~“进”多少“步”取决于驱动脉冲~所以叫步进电机~~~

网友:
这线要重绕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