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满自停充电器 中诺CNIDT C922拆机

楼主(2023-01-12):
一款充满自停的充电器,型号c922,品牌不详,写的深圳中诺生产,但用了不久坏了,想找宝上卖家结果消失了,就扔在一边,今天拆了:

1、外观。

2、没有螺丝,用锤砸开的。

3、内部结构,看来是保险电阻爆了。

4、主板两面,原理是通用的。

5、百度了一下主要芯片介绍。
LP3783
LP3783 是一款高性能隔离型适配器和充电器的控制芯片。
通过原边侧的电流和电压检测实现恒流和恒压功能,内置环路稳定性补偿,可以省略TL431 和光电耦合器。LP3783 通过设定外部的限流电阻和变压器原副边匝比来实现恒流输出功能,通过设定FB 的分压电阻和辅助侧匝比来实现恒压功能。同时为了实现更好的输出电压调整率,LP3783 内置输出线缆补偿功能,可以通过设定FB 上电阻的值来调节输出线缆补偿值。LP3783 集成了多种重启的保护功能,包括VCC 过压/欠压保护,FB 电阻开短路保护,输出短路保护,输出电压过压保护和过温保护等。LP3783 采用SOP7L 封装

LP3520
5V 2A 10W电源方案同步整流芯片。
LP3520 是一款高性能的副边同步整流芯片,集成同步整流 MOS,适用于隔离型的同步整流应用。尤其适用于充电器中对高效率的需求场合。
LP3520 采用专利的原边开通判定和副边断续预判定技术,可以有效的避免因激磁振荡引起的驱动芯片误动作。
LP3520 采用特有的 VCC 供电技术,可以保证在原边控制系统恒流和恒压两种工作状态下,芯片都不会欠电工作。
另外 LP3520 还集成了 VCC 欠压保护,过压钳位,以及驱动脚去干扰等技术。

MB10F
超薄型贴片整流桥堆,主要是将交流电变为直流电。
MB10F在MBF-4 封装里采用的4个芯片,其尺寸都是50MIL,是一款小方桥、贴片桥堆。MB10F的浪涌电流Ifsm为35A,漏电流(Ir)为5uA,其工作时耐温度范围为-55~150摄氏度。MB10F采用GPP芯片材质,里面有4颗芯片组成。MB10F的电性参数是:正向电流(Io)为1A,反向耐压为1000V,正向电压(VF)为1.0V,恢复时间(Trr)达到500ns,其中有4条引线

完工。

网友A:
卖家算好了时间

网友B:
任何充电器充满了都会自停,楼主这个充满自动断电?

网友:
充满自停是手机自带的功能,这个应该只是个充电头而已,应用了同步整流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家算好了时间

现在好多产品都这样,一出质保就完蛋

网友:
看着堆积的焊锡应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充电器充满了都会自停,楼主这个充满自动断电?

是的,充电到97%以上就断电了,按钮用来启动充电,可心睡觉时放心充电不会过充,功能还是不错的,就是太短命了。

网友:
一锤子就开了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检测到低电流就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