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铸铝失败,铸铜也没能成功

楼主(2023-01-12):
电焊机快做好了,但是缺两个铜排做底座兼导线,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于是找了些铜线准备铸两个铜排,但是感觉依然失败

铸铝的时候有坛友说翻砂要用黄糊精,买了

听说熔化铜是加了硼砂好,也买了

准备熔化的原料,从空开上拆下了一部分,从电线中剥出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拆电表和变压器得到的漆包线

用KT板裁出模具,怕爆炸,依然采用开放形式

化铜倒铜水忙的忘了拍照了,只好拍个成品

沙子加了黄糊精后用一次就变黑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用

铸出的铜排一个一头厚一头薄,一个感觉是铜水量不够,中间有一小半没有连住,而且上面覆盖了一层黑膜,两个都没法正常使用,看来还得多准备些原料再熔一次,希望在坛友指导下能够一次成功

网友A:
找个配电柜拆一截

网友B:
你这沙都没压实,不失败才怪,脱模用滑石粉,油管上有的是中东那边的土法沙膜做齿轮轮毂的,精度还都过的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配电柜拆一截

找到了一个,可惜全是铝排,再没法找别的了,只好自己铸

网友C:
明显小时候没有去翻沙厂玩过。
我们小时候老家号称铸造之乡。从小在翻沙厂看他们做模具,浇铸件。
很明显不是你这样子。1、沙模过于松散。沙模要潮而不湿,密实。2、浇铸要有浇铸口,而不是像你这样全敞开的。多为上下两页。

网友D:
还不如直接买两块边角料。。。。。。你这折腾的都浪费不少钱了吧

网友:
模具就没整好,至少得压实紧密才行。用耐火泥做模具试试呢

网友E:
楼主在玩青铜器啊

杂质多纯度不够

网友F:
沙子是湿的  最好压实后喷枪烤干后加热  实在不行弄个铁盒子 铁管子之类的 也比这个沙子模强。

网友G:
M币就应该用来鼓励这种爱折腾的

网友H:
打磨打磨,敲敲打打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沙都没压实,不失败才怪,脱模用滑石粉,油管上有的是中东那边的土法沙膜做齿轮轮毂的,精度还都过的去 ...

这个沙子压的还可以,反过来倒不出来,那个裂痕是取模时拉出来的,起先没发现,倒铜水时已经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小时候没有去翻沙厂玩过。
我们小时候老家号称铸造之乡。从小在翻沙厂看他们做模具,浇铸件。
...

没弄过,怕爆炸呀,先从这种开放的学起吧,看看能不能学会用消失模法铸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直接买两块边角料。。。。。。你这折腾的都浪费不少钱了吧

只是需要两个铜排的确不如买,但有时有些东西想买不容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玩青铜器啊

杂质多纯度不够

这可都是铜线铜接线柱之类的,杂质还很多吗?

网友:
精神可佳,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沙子是湿的  最好压实后喷枪烤干后加热  实在不行弄个铁盒子 铁管子之类的 也比这个沙子模强。 ...

找了一个电饼铛,准备在上面做好模子,然后通电加热烤干,难就难在找不到刚刚好的圆筒

网友:
你用什么加热融化铜线的?家用的东西想不出什么能融化铜,见过村里铸铝锅的融化废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M币就应该用来鼓励这种爱折腾的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磨打磨,敲敲打打还能用

打磨成规则形状浪费太大,不如熔了重新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