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5V2A电源有第三方合适的推荐嘛

楼主(2023-01-12):
这关纤收发器自带5v,2a电源太拉了,容易坏,有没有推荐的第三方合适电源

网友:
只要物理接口和电流电压一样,所有DC电源都通用

网友:
苹果的5v2a

网友:
要求不高的,只要找个匹配一样的就行。

网友:
5V大电流电源适配器,留一点余量

网友:
用大品牌的5V2A以上的手机充电器替换。

网友:
线性电源很经用。

网友A:
坏了再说,又不是什么特殊的电压,临时用手机充电器也能对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再说,又不是什么特殊的电压,临时用手机充电器也能对付...

重反馈来看,原装坏的几率太大

网友:
下面那款,原装黑色电源非常容易坏,毕竟24小时工作

网友:
这个不需要太大的电流吧  我就因为拆修一个光纤传输器 拆了几个电源都不一样 一个是带usb口改装的

网友:
粤港,小耳朵都不错。一直用这二个个牌子的。

网友:
抽屉里多少充电头呢留着干嘛!

网友B:
这个不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难找吧?

想找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