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虽然玩电脑很久很久了,NVME是的硬盘我没有克隆过系统呢

楼主(2023-01-12):
虽然玩电脑很久很久了,NVME是的硬盘我没有克隆过系统呢,需要什么程序,大佬来说说吗

网友:
如果原先系统也是NVME盘的话直接捕捉WIM镜像解压就可以用,如果是SATA的话就得重装或者用sysprep工具初始化一下磁盘管理器

网友:
用用傲梅科技的分区助手试试看,没用过NVME高级货,应该在软件的系统迁移里面有办法

网友:
先动手再说,有问题再来问...

网友:
先确定打算使用什么引导方式,选择传统的MBR还是现在流行的UEFI,如果还是使用MBR,直接克隆就行,然后就是考虑NVME驱动问题。克隆的方式有很多,古老的GHOST也是可以的。进入PE系统(前提是确定使用的PE系统是否支持识别NVME硬盘),GHOST之后,使用CeoMSX之类的离线驱动程序注入NVME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nvme的盘有有个物理/逻辑扇区大小注意一下,
大多的是512B,有的是4KB模式,铠侠,三丧之类大厂货。
主板安全擦除的时候可以选,4KB或者512B。
如果两个盘不一样的话,是没有办法迁移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