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公牛GN-109K;氖泡指示灯坏了,六位18孔老货不错,一位180°换个方向~

楼主(2023-01-12):
老货插座看着还可以,利用上。插功率计有干涉,180度换个方向成功。

网友:
刮一下弹片。。。。

网友A:
万用插座,真的是通吃,绝版了。
话说新国标真的很垃圾,很多设备不能用

网友:
大万口,小功率没问题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用插座,真的是通吃,绝版了。
话说新国标真的很垃圾,很多设备不能用 ...

这种插座小功率还行,大功率容易烧

网友:
氖泡颜色舒服,有的很耐用,以前冰箱墙插5块钱的便宜货,竟然20多年一直亮,旁边贵几倍的几年就不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插座小功率还行,大功率容易烧

我不信,而且这种插座凡是我打算大负载一概2.5硬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信,而且这种插座凡是我打算大负载一概2.5硬铜线

代替原机跳线

网友:
镀镍的金属,就不刮下看看吗?

网友D:
要是这种老国标的也带保护门我还是希望用老国标的,通吃各种插头,什么英标美标日标都可以插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这种老国标的也带保护门我还是希望用老国标的,通吃各种插头,什么英标美标日标都可以插 ...

支持,新国标太片面,美标英标都插不进去,很讨厌

网友:
根据标准来说,这已经是不合格产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不信,而且这种插座凡是我打算大负载一概2.5硬铜线

烧的不是跳线,是插脚接触不良发热烧的

网友:
奶泡漂亮,但以坏

网友:
还是老排插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的不是跳线,是插脚接触不良发热烧的

是的是的 看得出来

网友:
有4个方向可以选择,老货还是有可赞之处

网友:
氖泡颜色舒服耐用还省电。

网友:
最后一片,意境飙升
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哪里就会有阳光灿烂

网友:
这个改造,提醒着我们,老式插排的三芯插头方向可以改变,它的单孔插模螺孔对称,正反安装都没问题。
这起码解决了部分机位取电插口尴尬的问题,特别是插排固定位置安装时,有时逼得非要改造插排入线方向不可。还有个单控和多控开关位置别扭问题,若能做到随心所欲,那就更oK.

还有个历史疑难问题待高人解决,市场上那种十字型防摔快插,因结构原因大多一侧三芯插口零火交叉,对于有特殊安全要求的电器或强迫症患者实在难以接受。整体结构胶铸形成,想拆开改造没门,甚至上面的电源指示灯坏了也只能坏在哪里,打不开更换。不知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