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另类风扇NUVENTIX

楼主(2023-01-12):
一个日本进口的led射灯上的风扇,拆开看看没有扇叶,有点像扬声器,那个振膜通电自己震动,频率50hz左右,风从四周的小孔中出来,风量很小,用手能感觉出来有风。这样设计估计寿命能比较长。

网友:
这种风扇确实另类

网友:
和热风焊台的泵差不多,振动出风

网友:
居然没看明白

网友:
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有进排气阀

网友:
没看出是个风扇

网友:
如果有单向阀膜片效果更好点。曾经在网上见过更另类,离子风扇散热技术,电离空气和另一侧电极产生吸力,带动空气流动,估计最怕灰尘聚集,高压电可能击穿芯片没普及。

网友:
振膜驱动空气流动,估计有单向阀。创意不错,只怕有交流震动噪声。

网友:
估计拆开才能看明白。

网友:
新玩艺,没接触过,第一次见。

网友:
是不是类似石英振动?

网友:
不要滚珠轴承,不要含油轴承,这种是不是就很长寿了?

网友:
又长见识了,是不是有点像隔膜泵的原理

网友:
这,,,,,如果一个房间里面安装多个带这种风扇的灯岂不是声音很大了,还有就是设计的时候改装一下,可以独立工作,也可以输入音频做喇叭岂不是完美,没有音频输入的时候就正常震动散热,有音频输入的时候就输出声音(播放音乐的时候也会震动,也能给LED散热),如果是温控电阻测到LED温度高的时候,就自动屏蔽音频输入转换成散热,完美,

网友:
简单 粗暴,楼主下面没有了吗?

网友:
靠振动出风,高级。

网友:
这玩意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这个可能在空间不够的情况下,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