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个打嗝5v电源 变压器坏了?电路图已更改

楼主(2023-01-12):
很普通的5v电源 电源管理芯片丝印是3033看电路图引脚跟OB2263引脚一样。电源问题是通电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输出电压跳变,拆开看了一下400v大电容也没鼓,然后次级加5v电压测试电压检测电路有没有问题,电压加到5.2v后光耦有变化,然后有换了400v大电容通电测试了一下,还是打嗝,这时测量芯片供电引脚10到15v跳变,拆了u6这个二极管问题依旧,然后通电测量辅助绕组的交流电压是零点零几伏的电压,辅助绕组线圈坏掉了,这个变压器标签写的是EE19,用晶体管测试仪测试了下辅助绕组好像测的也不准确,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用万能表测量线圈才一点几欧了但是用晶体管测试仪测量就3.6欧  大部分显示的是电阻的阻值70多欧姆 ,

网友:
楼主的这整流电路画得挺新颖的,真的这样连接你敢保证它不boom

网友:
能玩强电的,都是内心很强大的。

网友A:
电路图谁画的?这样画整流部分能工作吗?高压电解电容在负半周时反向直通,其他元件也都反压,恐怕不是打嗝那么简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谁画的?这样画整流部分能工作吗?高压电解电容在负半周时反向直通,其他元件也都反压,恐怕不是打嗝 ...

看得仔细,正激电源不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谁画的?这样画整流部分能工作吗?高压电解电容在负半周时反向直通,其他元件也都反压,恐怕不是打嗝 ...

这个电路是不是应该先炸电容?

网友:
炸电容和二极管还带烧保险,这不就是鞭炮了吗,哈哈

网友B:
测测C3正常否,要不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
整流电路画错了!

网友:
测下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或者换个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测C3正常否,要不换个电容试试。

换过了 现在换成50v4.7uf的了 还是这样 也换过22uf的问题依旧

楼主:
整流电路确实画错了 平时铅笔画就画一个正方形再画二极管 用软件画不习惯

网友C:
这种垃圾电源不值得折腾,坏了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垃圾电源不值得折腾,坏了就扔了

涨点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谁画的?这样画整流部分能工作吗?高压电解电容在负半周时反向直通,其他元件也都反压,恐怕不是打嗝 ...

你眼尖,这都让你发现了,估计到时能听个响。。

楼主:
芯片换成OB2273后输出电压是0.99v 电流检测电阻换成1.26后输出依旧,后来拆了一个3.3欧的电阻输出正常了 输出5.2v 为啥?因为换了芯片的原因

网友D:
正激式的得有续流二极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激式的得有续流二极管啊

这个变压器是因为嘉立创软件不会用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变压器图标就用上了 正激还是反激还真不知道

网友:
看完了看不出所以然来,,副绕组1兆频率3.几欧可以理解,,电阻档测成70多欧就理解不了

网友(2023-02-24):
是不是C3的问题,更换个试试。或者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