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悟空M1空气检测仪的PM2.5模块风扇更换,和跪求一芯片型号

楼主(2023-01-12):
悟空M1空气检测仪的PM2.5模块内的

风扇老化,异响,拆风扇失败
买了个新风扇,装回去OK

但脑子不清临时用了个触摸键的带快充的充电宝,接在那测试
明知5V这类设备用快充头子/充电宝虽然协议不通,但有可能也会烧(之前遇到过一次)
但时间太久忘记掉了

2小时后,去看了下,屏不亮
拆开,发现1R0电感和旁边丝印
ABH
940
芯片
用手摸,烫手,但查不到型号,只能同时发贴问问通常这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MP2130DG QFN12
有帮到的话请打赏点M币

网友: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网友:
协议不通,照理不应该启动快充的。看来设计还是有问题。

网友:
有问题的协议

网友:
看看,怎么修,学习下

网友:
看起来挺好的。。。。

网友:
可以试试去掉芯片,可调电源从最低调到工作电压,测试完后用其它降压板替代。快充版移动电源尽量放在不易拿到地方,普通版充电宝放在外面。

网友:
我的现在风扇噪音好大,直接关掉了

网友:
小米空净的PM传感器也是攀腾,小风扇磨损后有噪音,而且机器设计放传感器的地方,像个共振腔,本来不大的噪声硬是放大了。

网友:
这玩意现在还能用么?我的现在时间都不能自动同步了.

网友:
我的这个也烧了,这是dc-dc 5v转3.3v。我找了个dc模块调到3.3v飞线上去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现在不知道怎么联网了,app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