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机子不准吗?小米手机4500mah电池,显示累计电量2千多mah

楼主(2023-01-12):
小米手机4500mah电池,关机状态下,电量从0充到100,然后显示累计电量2千多mah,这是咋回事

网友:
使用时间  循环次数一个都没说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能累计电压变动是电量,小米快充9v  5v涓流    同样1000MA电流5v 9v的电量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能累计电压变动是电量,小米快充9v  5v涓流    同样1000MA电流5v 9v的电量不同 ...

没错,应该要用带wh计量的表,单单ah没啥用,而且这个表误差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