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ntel Pentium III CPU 电脑 裸奔 成功

楼主(2023-01-12):
BIOS 程序清空,在 3FFF0 地址处写入 B0 77 E6 80 四个字节,对应
MOV AL, 77H
OUT 80H, AL
两行汇编。
电脑开机后, CPU 自动执行 JMP 指令,跳转到 3FFF0 地址处,执行该代码。
验证成功!

【裸奔】---- 不用任何 操作系统 OS 或 BIOS 程序, 直接进入 用户程序。

网友:
用来干啥呢?

楼主:
测试 X86 CPU 底层

网友:
不知道能干啥

网友:
还有IDE的硬盘??好像手里还有2个奔4的CPU。

网友:
属于没意义的裸奔

网友:
不懂,但大受震撼

网友A:
有2位数码管,干脆写个秒表程序玩玩呗。

网友B:
楼主,能开发个P3  读18B20 然后数码管显示温度的BIOS 么?

网友C:
看见标题进来的,感觉亲切

网友:
开到 PIII进来的,不懂啊,莽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位数码管,干脆写个秒表程序玩玩呗。

这两个数码管,可以显示一个字节, 板卡上的硬件电路 GAL 逻辑,把 BIOS 自检时输出到 80H 端口的 1 个字节
显示到 LED 数码管。这样主板若不能正常启动到 屏幕显示这一步, 就可以根据这个 值 去判断 机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开发个P3  读18B20 然后数码管显示温度的BIOS 么?

显示温度没几行代码啊, 关键是 18B20 值从哪里取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见标题进来的,感觉亲切

你玩玩 ARM , 就熟悉这个叫法了。

网友:
研究的乐趣无穷

网友:
怀念我的旧PIII电脑。裸奔是不是以后微软要被搞倒闭了

网友:
厉害了,高端玩家啊

网友:
“裸奔”的确4个字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温度没几行代码啊, 关键是 18B20 值从哪里取到?

单片机能做的,电脑肯定能做,没有IIC SPI这些加扩展卡也能实现,甚至并口就可以。
但是,任意扩展卡都远远贵过单片机,更别说耗电高万倍以上。

网友:
高手啊,奇思异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