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西门子SIMODRIVE611伺服电源模块绘制电路原理图及检修经验

楼主(2023-01-12):
我石墨公司一条联合锯铣机组采用西门子611U伺服系统,采用两路36kw伺服电源模块8套驱动模块,其中伺服电源模块内主电源板由于环境原因频繁损坏上电无反应,采购费用一块三四万维修一次大几千,自己维修能节约大量资金。由于采用四层PCB板且网上查不到无维修资料,只能自己根据实物绘制电路分析原理,几年的维修经历总结绘制出该模块易损部分电路图供大家参考。

伺服电源板正面

伺服电源板反面

主电源主要部分电路,关键点电压已标出,4426YN输出的驱动脉冲25kH。易损电源开关管及驱动芯片三相整流BYT78V二极管,电路部分正常后绿色电源指示灯亮。

模块电容组充电部分电路,损坏后无直流600v输出主电源接触器不会吸合。常损坏UC3843及IGBT管。正常后黄色指示灯亮。

修复后主电源指示灯及内部主回路接触器指示灯亮

网友:
能根据板将这么复杂的电路图画出来的肯定是大神!楼主辛苦了!恭喜加精!

网友:
抄板,有耐心

网友:
看来确实有用,楼主很细心,很有毅力

网友:
厉害了,这个也抄板画图。不过这种国外产品就是售后比较坑。收费贵不说那个时效性简直没天理。

网友:
楼主太牛了,太有耐心了,膜拜一下

网友:
这种关键设备厂里也敢交给楼主自行修理,也是非常信任楼主的技术了

网友:
楼主牛人,值得射精…………

网友:
历害了,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单位能有楼主这样的人才真是幸事啊!

网友:
厉害了,能为单位节约不少资金。
但是有一点,西门子的工业设备还是很皮实的,如果频繁损坏,是不是也要找找自身的问题
既然已经说了是环境原因,看看能不能采取什么措施对设备进行保护呢。

网友:
这样修最后工资没加一分钱,修坏还说你,是我就不想修了,反正是老板的钱

网友:
高手,先收藏一下

网友:
工厂环境恶劣不可避免,以往采用的方法是将电气部分尽可能隔离,单靠电柜隔离是无法有效降低故障率的,条件允许的话我们都是建造专门的隔离板房或永久建筑,安装双空调,将电机线路引出即可,可极大降低维修费用和提高设备生产效率,有运行十年的案例,几十台伺服器无一损坏,就是吵得嗡嗡响和坏了几次空调。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回领导要大力培养了,楼主牛批。

网友:
干得漂亮啊。抄点好东西,自己研发学习

网友:
牛,这个都可以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