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网购4N04r8制作点焊机,帮忙看看MOS真假!?

楼主(2023-01-12):
准备仿制开心果的点焊机,材料准备的差不多了
今天某宝到货的MOS管,翻车!?
--------------------------------------------------------------------------------------------------------------------------------
百度截图

4N04r8这个MOS管中间是有圆形凹槽丝印的
中间丝印不同、右边序列号也是不一样的(生产批号不同!?)
---------------------------------------------------------------------------------------------------------------------------------
某宝购买

底下5个有比较清晰的圆形凹槽丝印
上面8个圆形丝印很浅基本看不出来
中间丝印不一样,右边序列号一致(生产批号一致!?

楼主:
型号:IPLU300N04S4-R8(4N04R8)
类型:N沟道场效应管
漏极电流(ID):300 A
漏极和源极电压(VDSS):40 V
漏极和源极通态电阻(RDS(on)):0.00077 Ω
总耗散功率(Ptot):429 W

没有内阻测试仪,用下面的方法随机测了6个、用的普通位万用表结果都是0.6mv
这个方法能参考不!?

1:给mos管gs两端加上10V电压,导通mos管。

2:给mos管DS通过1A电流,可使用带限流的电源,把限流调到1a,电压调到0.1V。

3:用高精度万用表测量(六位半)测量MOS管DS端电压V。

4:MOS管的Ron=V/1A。

网友:
激光清洗过了

网友:
我买过这家店,100%假管

网友A:
到某商城购买的话,应该不会有假货吧

网友:
生产批号不同!?

网友:
可以砸开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某商城购买的话,应该不会有假货吧

某商城没货啊。。。

某宝全靠赌,翻新还好,这个打磨过的都不知道前身是啥型号不敢用

楼主:
应该是打磨后重新激光了!

原散装打磨后激光批次一致为了好看!?好像也没必要啊。。。不敢用。。。

退货再换一家。。。

网友:
先测试,大电流干就完了,看会不会爆。不会爆就继续折腾,折腾到爆为止

网友:
只要前面保护到位,用就是了,不成就换

只要前面保护到位,出不了大问题

网友:
检验真理的办法就是六楼说的,砸开看看

网友:
价钱?足够买成品了吧

网友:
这个就闹心了……封装时的铸模文字很难复制和修改,直接把它烧掉?

网友B:
淘特买的12a芯片店铺显示天猫店,到手测试有个很新的不对劲,砸开看了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外面有假引脚第一次遇到。

网友:
看样子是被激光刷过了,降功率用或许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特买的12a芯片店铺显示天猫店,到手测试有个很新的不对劲,砸开看了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外面有假引脚第一次 ...

到现在也有空芯片充数。以前LM2596很多假芯片,后来XL2596也有,短路秒烧没保护。

网友:
能用不炸机就行,或者多并几只管,管它前身是啥

网友:
不像真管,真管一眼看上去舒服

网友:
砸开一个看看

网友:
内阻测试仪可以测一下管子的导通阻抗,对比下原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