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头灯换个黄光灯珠

楼主(2023-01-12):
普通定焦头灯、客户想要个黄色光,我找个灯珠替换下 黄色看起来舒服但是亮度感觉不如白色,现在这些灯珠我都分不清国产进口 特征一样 不要以为铝基板写着Cree就代表他是进口

网友A:
要涂些硅脂才好散热……

网友:
我也有个外观差不多的头灯兼车灯,看你拿灯杯的比例 我的应该更大,你的这个卖家还真不错,用的铜基板而且是20mm?我那个就比较惨 铝基板而且那么大的电路仓竟然用的16mm基板,硅脂早都干了,最近换了下硅脂,也在考虑换灯珠了,没能力换基板就只好连灯珠一起换,还没考虑换什么灯珠但肯定要用热缓冲更好的铜基板,一般也会比淘宝的铝基板也会厚,热缓冲就更好了

网友:
另外 你这个也没有放绝缘垫?只有一个定位圈 也不知道如果焊点稍微高一点点 两个焊点会不会因为灯杯而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涂些硅脂才好散热……

这类低端货功率小 只要接触好 散热没事 这玩意连续亮热归热不烫手能接受范围 没事的

网友:
还是搞一个电动车上用的出来吧,12伏供电就可以用来铺路最好。那个78的头灯想改又不好固定

网友:
我一堆三星的基板,上面没一颗三星的灯珠
不是日亚就是科瑞或者流明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