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探讨一下点焊笔DIY,用PCB做底板可拆卸夹头!?

楼主(2023-01-12):
准备仿制开心果的点焊机,材料陆陆续续准备了快一年,主要的业余玩玩需求不大就一直鸽那了
快过年了、终于有空捣鼓一下了!材料准备的差不多了,先探讨一下点焊笔的制作!
-----------------------------------------------------------------------------------------------------------------------

网购4N04r8制作点焊机,帮忙看看MOS真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5495-1-1.html

某宝买的MOS管翻车了,问下哪里能买到靠谱的MOS管?
-----------------------------------------------------------------------------------------------------------------------

电容点焊机第二弹之STC15W408AS:硬件增强、功能升级、BUG修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6959-1-1.html
-----------------------------------------------------------------------------------------------------------------------
原贴点焊针是直接焊接在铜排上的简单粗暴可靠!
某宝搜了下有成品带夹头的点焊笔、有3D打印外壳的一体式的点焊笔、有用PCB做外壳的点焊笔!

综合参考了一下、准备用PCB做底板夹头!可换针一体式的点焊笔!

结构组成
3*40~50mm点焊针
点焊针直径3MM、板子打1.2MM、用2片做中层底板
这样板层就是2.4~3MM、点焊针高出板层能有效接触铜排!
上下用3*10MM铜排固定夹住、头部在用PCB夹头美化一下!?

3D预览

或者上面用铜排、下面就用PCB!?
已经打板、过两天到货测试!!!

楼主:
测试效果还行,顶层开槽尽可能多接触焊针!

操作上不太方便,没有弹簧无法保证每次点焊下压都接触良好

准备改成分开试试,其实系统操作下来工作量跟改铜条对夹差不多了…

网友:
耐心等待展示成品及效果

网友:
直接用10mm的铜柱上车床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
电焊笔都用PC板,讲究啊。我都是铜管夹紧焊针,套个热缩管

网友:
用的少的话就得简单实用,不占地方。

网友:
看起来很先进的样子

网友:
厉害了,这也行……

网友:
我是直接铜管压紧头子

网友:
鱼竿前面几节的碳纤维管可以套点焊针不?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A:
铜板夹焊针接触面积太小,要设法包住焊针

网友:
通过大电流恐怕是会有问题,可能直接焊接效果会更好

网友:
怕扛不住电流

网友:
不错,看成品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板夹焊针接触面积太小,要设法包住焊针

是个问题 ,焊针上下磨出一个平面,或者铜排对应位置开槽

没专业工具不好操作。。。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看别人都是紫铜棒直接磨尖来用

网友B:
楼主我已经按照你的方案验证了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6499-1-1.html
另外这个覆铜开窗是怎么做的,我只会画导线开窗,然后两头都是半圆形,到边上不好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已经按照你的方案验证了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6499-1-1.html
另外这个覆铜开窗是怎么做 ...

全面覆铜在需要的位置创建阻焊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