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感谢@flying201807 的提示关于DTM0660的1NF电容

楼主(2023-01-12):
1.@flying201807 同学,他做事确实细致,认真

2.这个滤波电容改成1NF确实细微的影响精度他的原话是;我改后与你说的现象不一样,以前是数字缓慢向终值变化,现在看起来象一步步跳过去,跳到终值。而且终值相对改前变小了万分之一到万分之0.5左右

3.我就用ZT219简单测试一下,400K 500K,换成1NF是498K 398K,更换成10NF是499K 399K,其他量程影响不大

4.我也不知道理论是什么,但是简简单单的做个实验还是没问题的,不保证所有的0660都是这种情况

5.个人观点还是原来的一样,如果需要精度什么的还是严格按照官方的手册来上27NF的NPO电容,如果想玩玩随便换1NF 10NF都可以

网友A:
3.我就用ZT219简单测试一下,400K 500K,换成1NF是498K 398K,更换成10NF是499K 399K,其他量程影响不大

这是 4-5‰,不是万分之1-0.5

网友B:
哦哦
那一个字的精度忽略不计,但是我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我就用ZT219简单测试一下,400K 500K,换成1NF是498K 398K,更换成10NF是499K 399K,其他量程影响不大

...

我也懒得换回去了,换之前测试好几次,然后更换成10nf的,就简单对比了一下,其实也就好奇一下为何优利德171系列和福禄克117以上系列为什么对这个电容要求那么高,有空我拿171做个测试,具体原因我不懂,试一试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
那一个字的精度忽略不计,但是我快啊

0660我有一台专门测量dc和电阻的,我改成了12m,那才叫快,反正你也是老手,0660也不止一个,那才叫飞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懒得换回去了,换之前测试好几次,然后更换成10nf的,就简单对比了一下,其实也就好奇一下为何优利德 ...

我的意思是你们俩看到的现象并不一致。差了几十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0660我有一台专门测量dc和电阻的,我改成了12m,那才叫快,反正你也是老手,0660也不止一个,那才叫飞起 ...

我立创商城买了10M晶振,完美解决
dayibalang不是发帖论证过么,4m   6.66m   10m   20m,好像只有这四个规格可以符合50hz的干扰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立创商城买了10M晶振,完美解决
dayibalang不是发帖论证过么,4m   6.66m   10m   20m,好像只有这四个 ...

不是只有这4种,5M也可以,但速度提升小,更低频率还有,但我想是没多少人打算往慢里换的除非有特别需求。我一直觉得这个的终极方案是锁相环自适应时钟,在20M,24M,4M之间切换。市电的台表好搞直接锁交流电源,手持表不容易emi不稳定,高速ad后fft找基频……,这么麻烦的话我还不如在屏蔽上下功夫。
我其实一定程度也能理解一些人改8M这件事,毕竟喜欢靠分析计算玩表比换个件费神得多,也不是都在高emi环境下使用,可能发现不了问题,也不一定会进行严格测试。就算严格按福禄克的服务手册进行性能验证测试也测不出问题。这个是属于设计验证测试的范畴。而且就算是某些芯片的数据手册上也写的不甚明确。比如周知7129里面最好的是美信出的,可不知道有多少人仔细读了美信的芯片手册。里面说没有能同时抑制50hz和60hz的时钟频率,这句话就是有问题的。那当年这么多7129的四位半表都有问题还是分区域销售?都不对。这个频率其实是有的,是200khz,更低的100khz等等也都可以。如果自己不能算出来这些,那么只能diy做固定应用的表头,没法diy万用表玩。我以前也改过时钟,我那时的emi主要是400Hz和50Hz,我的表7129时钟是333kHz。基本上榨干712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立创商城买了10M晶振,完美解决
dayibalang不是发帖论证过么,4m   6.66m   10m   20m,好像只有这四个 ...

现在在工作,没有图片,我是用显卡的切换bios开关开硬切换12m和4m的,就是需要开壳,但是完全没有飞线切换晶振那种收到干扰,同样只测dc和电阻,相对于136b+我还是更喜欢0660换晶振一点,反正也都是带板测量,测个大概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在工作,没有图片,我是用显卡的切换bios开关开硬切换12m和4m的,就是需要开壳,但是完全没有飞线切 ...

如果想搞频率切换,我的观点是搞pll,跳线调分频。4m,4.8m,5m,6m,6.66m,8m,10m,12m,20m,24m一个电路全覆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有这4种,5M也可以,但速度提升小,更低频率还有,但我想是没多少人打算往慢里换的除非有特别需求 ...

别提7129了,我手头四五块,都是100khz没问题,但凡换200k晶振就死给我看,我都服了
反正我水平有限,就是解决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提7129了,我手头四五块,都是100khz没问题,但凡换200k晶振就死给我看,我都服了
反正我水平有限,就 ...

改7129 200kHz晶振,有的表,的确改后不起振。但是可以用RC震荡电路,也能改200kHz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提7129了,我手头四五块,都是100khz没问题,但凡换200k晶振就死给我看,我都服了
反正我水平有限,就 ...

100khz也可以同时抑制50/60hz,就是0.6s/次有点慢,你有没有试着减小负载电容?首先不要装晶振,用信号发生器输出200khz,看功能正常不,如果其它部分没问题就说明问题在于晶振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7129 200kHz晶振,有的表,的确改后不起振。但是可以用RC震荡电路,也能改200kHz啊。 ...

好注意,有空试试
因为我买东西时候顺带了200k晶振,直接就替换了100k晶振,其他地方没动,所以就没想到用RC电路的事
那也就是说,有可能晶振周围电路的问题喽?
我一直认为是表的芯片或者整体电路不支持这个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khz也可以同时抑制50/60hz,就是0.6s/次有点慢,你有没有试着减小负载电容?首先不要装晶振,用信号发 ...

我的思路一直是直接替换晶振,然后不成功就是表不兼容这个频率
没想到是晶振没启动的问题,现在有思路了,就好说了
等过年回去,我就把电容(我记得好像是10pf和5pf)串联一下试试
但是我不知道应该都减小,还是就减小一个就行,麻烦给个建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思路一直是直接替换晶振,然后不成功就是表不兼容这个频率
没想到是晶振没启动的问题,现在有 ...

不知道你那个晶振的参数,也不一定是减,可以先把10pf减到5pf的试试,还有个电阻也可以减小试试,美信和intersil都是可信的大厂不会太不靠谱

网友:
不知道有没实测视频看看这个改电容速度能提高多少呢。

网友D:
虽然有抓拍成分,但是确实不错!没啥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虽然有抓拍成分,但是确实不错!没啥影响

这是1nf还是10nf? 很好啊,发个gif吧,把10-10MΩ的发一下,这个就算是完美大结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1nf还是10nf? 很好啊,发个gif吧,把10-10MΩ的发一下,这个就算是完美大结局 ...

这是1nf的,很早以前改的了,今天拿出来校准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