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8 贴东芝 8D2H TrainADJ Fail

楼主(2023-01-12):
手中一块 SM2246EN 的普通八贴板,据说是拆自金泰克的某种版型
又从希捷硬盘中拆出来 8 颗东芝 8D2H

于是贴上

这板子 Toggle 是 R17,原来是空焊盘,现在贴上了 10K
在 Toggle 字样左边

查看 ID 正常

配置如图

量产会在 2 秒内 出现 TrainADJFail
Chk PreTest Fail(31) /0x11,TrainADJFail!, See Log file

另一个奇怪的地方是,失败时容量成了 1T 而不是 256G

DBF 里面 试过降频,结果还是一样

求助各路朋友看看原因

更新:
测过全部 RCE,阻值都是 0 不是其它值
R17 是 10K 也没错

强制勾选 Bypass ADJ
则会出现 Too much bad

所以是板子线路问题吗?

网友A:
你勾上flash management干个啥啊

网友B:
左下角ADJ FAIL BYPASS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ADJ FAIL BYPASS勾上

这个选项听说不能轻易选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勾选 bypass
那样会提示坏块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勾上flash management干个啥啊

抱歉配置图发成了最后一次的
如果勾选 bypass adj 之后,会提示坏块过多
当时又试着只开坏块少的 CE
后面忘了取消勾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配置图发成了最后一次的
如果勾选 bypass adj 之后,会提示坏块过多
当时又试着只开坏块少的 CE

那就有可能是某一个CE坏块多啊或者焊不好。你可以勾选flash management和ADJ FAIL BYPASS先开一半容量,确认一下是哪个ce坏

网友:
故事应该没完,请继续……

网友C:
刚查了一下,先试试勾上ADJ fail by pass,不行的话量一下CE跳线的电阻,跳线电阻要全部都是0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有可能是某一个CE坏块多啊或者焊不好。你可以勾选flash management和ADJ FAIL BYPASS先开一半容量, ...

之前听到类似说法,也试了试 Flash Management,好像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查了一下,先试试勾上ADJ fail by pass,不行的话量一下CE跳线的电阻,跳线电阻要全部都是0欧的 ...

帖子更新了
跳线阻值应该都是对的
现在怀疑板层有问题

网友:
这种需要逐步排除,有测试架最好,没有就先贴一颗,然后二颗 四颗,点点排除问题

网友D:
挑ce/ch先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挑ce/ch先试开

flash management 的话,只选第一通道第一CE,行不行
前面的尝试(只开一半 CH 或 一半 CE)常常 会提示 flash management error
也不知道应该怎样

网友E:
我也有同样的板,贴的是8贴64G08NCMF2,开卡没问题,就是写盘掉盘,降频也还不行,交错关了好一点。你试试关掉交错看看

网友B:
按出现 Too much bad来看应该是颗粒需要测试架清空;另外8贴要降第46位参数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同样的板,贴的是8贴64G08NCMF2,开卡没问题,就是写盘掉盘,降频也还不行,交错关了好一点。你试试 ...

NCMF2 我贴过4贴 256G 的,开卡 + RDT 都正常
关交错是不是性能就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出现 Too much bad来看应该是颗粒需要测试架清空;另外8贴要降第46位参数频率。 ...

降频已经试过,结果一样
清空 Pretest 时不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