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个20年前的台湾富贵汽修万用表ESCORT EDA-210B,看看用料测测精度

楼主(2023-01-12):
2002年台湾产富贵EDA-210B汽修万用表
主板分为上下两层
分别测量了 4伏电压,1K电阻,20K频率,20毫安电流和市电电压

网友:
为什么老表都有屏蔽铝箔,而新表没有?

网友:
老表的做工和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不能太过简单的对比,早期的元器件体积都比较大,要考虑抗干扰的问题,后期基本上把外围的一些芯片都高度集成到一个芯片里面了,所以电路板看上去就比较整洁、简单!

网友:
毫欧电阻不错

网友:
估计这表当年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就好了

电位器太多了,不知道调哪个

网友:
20年前的表还有如此测量精度,够意思了,不知价格如何

网友:
这个表不错,功能、精度、做工都是上乘!

网友:
用料饱满,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