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拆个螃蟹主控的台电稳影A860 128固态,请各位大佬帮鉴定他的闪存ID适合干啥

楼主(2023-01-12):
      最近想自己做一个固态u盘,先低价入了一个二手台电稳影A860 128固态,主要考虑台电用的闪存都是一个或两个,正适合拆了上u盘。今天收到后,发现成色还不错,用JM578硬盘座上机一试用,居然还是好的,各种信息如下图,读写量都很少,通电时间够长,原主人好像是用它做启动盘的备份用的,读写速度只能说一般吧。先跑了个圈,确实没发现毛病,然后准备拆开看看内部货色。外壳不算难拆,就是边上有个隐蔽的小螺丝要注意下,内部是那种小卡片。主控是螃蟹的RTS5732DLQ,只有一片闪存,上面印的丝印很不清晰,勉强认出是H25Q1T8A1M8R,查了几个地方都查不到具体信息,背面还有一个少有的EPPROM,不知干什么用的。后来下载rtl_flash_id软件查看,说是Hynix 3dv5-96L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具体内容在下面。下载了RTS5732DLQ的开卡软件,里面查闪存ID确实是AD 5E 28 33 00 A0 AD 5E,但是开卡软件里Hynix的信息只有两条,都不能用。我主要想问问各位大佬,这个Hynix 3dv5-96L TLC 16k 512Gb适合上什么主控的U盘,多谢各位啦。

楼主:
刚看图片才发现主控居然是RTS5733DLQ

网友:
速度咋这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感谢大佬!!
顺便问一下,这个软件我下载了最新的,总说服务器连接错误,也试着更换过能打开的网址,但是还是不能用啊。。。

网友:
上2259XT2的单贴板就行,鱼上55块钱一块,59XT2的纠错能纠3DV5

网友:
海力士8A1M,HY3DV5制程,单颗64x2=128GB

网友:
这比U盘还差的速度是怎么办到的

网友:
这个速度确实是一 一般般咯。

网友:
确实是U盘的兄弟

网友:
速度一般般

楼主:
这个闪存单贴3218的话能是什么速度呢? 写入能上100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