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 有一个技术问题?如果用5G,俄罗斯军队是不是不会被监听?

楼主(2023-01-12):
纯属技术问题。如果用5G,俄罗斯军队是不是不会被监听?

网友:
没有如果,不可能用5G。

网友:
不管是不是5G,都可以监听

网友:
5G频率高覆盖小,用5G是生怕人看不见你在哪

网友A:
你太小看监听行业了,别说5G,就是100G也阻挡不了监听。给你普及点,光缆在外面就能监听到任何信息,光盘掰碎了也能恢复信息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太小看监听行业了,别说5G,就是100G也阻挡不了监听。给你普及点,光缆在外面就能监听到任何信息,光盘掰 ...

补充一个冷知识,硬盘格式化6次仍能读出数据,所以军方要格7次或直接破碎。

楼主:
关于硬盘的数据处理,我看到的资料是说格式化,并用其它数据覆盖7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