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27改装带载能力差

楼主(2023-01-13):
明纬s350-27改0-50 0-13a带负载压降大怎么解决调48v13a带6a负载压降有6-7v压降到42v了,这样子调27v压降13a没有压降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电流万用表实测,换了输出还有高压电容依旧不能决绝

网友A:
超出最大功率了吧?40*13=520w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48V电压的话,极限只能6A电流输出。超出必炸坏

网友:
要注意,这玩意不是恒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出最大功率了吧?40*13=520w

我只是把定位器调到最大,只带了六安的负载就压降这么大了就是是2a48v也拉到45v了

网友:
总共才350W 怎么输出500W.总共才350W 怎么输出500W.总共才350W 怎么输出500W.

网友B:
变压器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改了吗?

没有改我改0-50还需要改吗,大哥

网友:
没有技术难改的

网友:
试试调低电流,找到某个电压下的最大电流点(电压刚好不降的那个电流)
估计是电压越高越达不到标称功率吧

网友C:
27v的电源,虽然电压能上50v,但是,基本上40v以上是没有什么负载能力的。所以压降很大的原因是494的占空比已经最大了。

网友:
感觉楼上说的对,占空比已经最大了,带载电压就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v的电源,虽然电压能上50v,但是,基本上40v以上是没有什么负载能力的。所以压降很大的原因是494的占空比 ...

好的知道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v的电源,虽然电压能上50v,但是,基本上40v以上是没有什么负载能力的。所以压降很大的原因是494的占空比 ...

那这样子只能用S350-48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子只能用S350-48了

也可以搞桥式整流,但是想超功率,需要加大高压端滤波电容,和输出电感,加强散热,总之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27v的电源,虽然电压能上50v,但是,基本上40v以上是没有什么负载能力的。所以压降很大的原因是494的占空比 ...

我就在边上蹭蹭,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