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瞎折腾 - 飞利浦机械键盘 - SPK8405红轴拆修

楼主(2023-01-13):
同事前两天送来一个飞利浦机械键盘--SPK8405 红轴,本人年事已高,早已对游戏没有任何兴趣,所以以前只是听闻,未真正接触过机械键盘,听说打游戏很好,什么轴什么轴高大上,应该说十来年前电脑盛行的时候最多是知道大名鼎鼎的樱桃,今个有幸拿个机械键盘折腾,也算是首次,,听他说很喜欢这键盘,现在问题是串键,有三个键串键了,分别是J ,M,I ,按下去都会关联别的字母。。。 修键盘真的是头一回,也谈不上任何经验,于是上网先脑补下,大致意思是串键比按键失灵的故障要复杂得多,搞不好全部换掉轴体也不行。随便找个螺丝刀撬起故障键,很轻松就拿下了。。目测只有两个触点,下面没有什么电路,每个键位上有LED灯,当时就纳闷,即使换了轴体也不一定好使啊。幸好轴体也不贵,5块10个红轴,,苦等数天拿到跟原来的一模一样。老人家起得早无聊,今早一早天没亮起来跑去自提柜拿回一包轴体。还送一个拔键器,轻松换完,果然涛声依旧,丝毫没有改变,,,问了一下商家,他的意思就是最好全部更换。。。 先别说价格,如果不是轴体问题是控制芯片什么的。那花几小时换完还是白搭。。。。

最后还是再次搜索类似的机械键盘故障,故障原因也很多,也说不出个所然。。。晚上回家还是把键盘仔细端详一番,也没发现什么虚焊之类。。要不把串键的字母周边都补焊一下吧。。焊之前还特意跟焊盘的走线跟了一遍。把故障字母周边关联的字母都补焊 ,索性把能看到的都补焊吧。。。大致焊了个遍,通电测试,奇迹般都恢复了。早知这样连那包轴体都不用买了。重新装上键帽再次测试,,一切正常。。。也只能说撞大运吧。。 机械键盘手感确实很好。。

原来拆下的轴体

新轴体

云南名牌---白猴,焊点饱满光亮,很好用

LED键帽夜间效果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好了键盘,看见不少人用机械键盘,有点心动,名牌的太贵了,便宜的杂牌和贴牌100多就可以拿下,不知道便宜的,纯打打字能否一用?

网友:
现在不都是插拔式的轴了吗,这种键盘修起来相当费时

网友B:
飞利浦也做键盘?应该是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也做键盘?应该是代工的

可能是贴牌的吧

网友C:
机械键盘故障率高吗,总觉得键盘是永远不会坏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键盘故障率高吗,总觉得键盘是永远不会坏的东西。

怕水,进水了就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好了键盘,看见不少人用机械键盘,有点心动,名牌的太贵了,便宜的杂牌和贴牌100多就可以拿下, ...

手感一流,办公也行啊。反正比薄膜键盘好多了

网友:
几年前那种100多块的键盘都是这样的,故障率贼高

网友D:
对于飞利浦这个牌子,除了剃须刀感觉还不错,其他都是垃圾一般的存在

网友:
机械键盘是不是很吵?

网友:
修好了能用就不错啊,这个品牌很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飞利浦这个牌子,除了剃须刀感觉还不错,其他都是垃圾一般的存在

现在飞利浦主要做医疗产品。比如说心脏监护仪等。包括CT机X光。

网友:
键盘的造型不错,看起来挺舒服的

网友:
键盘看着还不错的,恭喜修好了

网友:
插拔轴不错哦

网友:
SPK8405红轴拆修

网友:
质量不错,好东西

好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好了键盘,看见不少人用机械键盘,有点心动,名牌的太贵了,便宜的杂牌和贴牌100多就可以拿下, ...

其实打字除了声音大一点,比薄膜也好不到哪去。

以前刚有薄膜的时候,一度把薄膜也吹的如火如荼。

雷柏有一款V500PRO也就109到99元的样子,用起来还行,我买的茶轴,感觉就是打字按下去顺滑一点有段落感,声音大一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换个键盘盲打老按错键,难道键盘大小不同?

便宜的机械键盘,只要是真机械轴,其实基本达到大多机械键盘90%的体验,剩下的就是可折腾的东西少,比如轴不能拔掉,灯光不能自己调整,键帽都已固定的,而高价的会配几套键帽,而且高价的呢愿意花几十再去买各种键帽玩,而便宜的就觉得买了鞍比马贵。

网友:
键盘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