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推荐一款多个sata接口的b660主板

楼主(2023-01-13):
帮朋友升级主机,计划b660小板+i5,显卡,外设之类的可以继续用
问题是现主机经过历次升级,包括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装了有5个sata盘,都想继续用
查了一圈除了迫击炮有6个sata接口外,没找到其他更便宜的了,
求各位帮忙了

网友:
sata扩展卡你值得拥有

网友:
口不够加转换板。

楼主:
sata扩展卡早看过了,便宜的不敢用,贵的ASM芯片都要百多元,而且担心和显卡打架

网友:
上RAID卡,走直通模式就行了

网友:
现在是主流推荐什么就得用什么,这么小众的需求只能扩展卡解决了,板小就装不上太多。

网友:
加转换板,pcie可以转sata。

网友:
是有点不好找,随主流。

网友:
sata扩展卡必须拥有

网友A:
既要选小板,又要选多接口,这是不是很矛盾?

网友B:
不太可能有,迫击炮多出来2个已经是外挂ASM芯片提供的,再说空间问题,所以别想了

小板可以用PCIEx1延长避免扩展卡和显卡打架,可以找那种M2拉出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要选小板,又要选多接口,这是不是很矛盾?

选小板是机箱限制,迫击炮就是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可能有,迫击炮多出来2个已经是外挂ASM芯片提供的,再说空间问题,所以别想了

小板可以用PCIEx1延长避 ...

以前的h110小板都有5个sata接口,现在反而缩回去了,哈哈

网友:
端口倍增器,1变5,还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h110小板都有5个sata接口,现在反而缩回去了,哈哈

这年头正常的发展方向就是容量大,而不是数量多

网友:
加个SATA扩展卡就能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sata扩展卡早看过了,便宜的不敢用,贵的ASM芯片都要百多元,而且担心和显卡打架 ...

我个人更喜欢marvell芯片的,一百多而已,怎么能算贵?
https://item.jd.com/100022143226.html
https://item.jd.com/100021952038.html
京东仓发货正常,厂家1月14日就放假了,注意区分。

显卡问题,有图片呀,PCI-E X16和PCI-E X1的距离,一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更喜欢marvell芯片的,一百多而已,怎么能算贵?
https://item.jd.com/100022143226.html
https://i ...

谢谢大家的回复,最后朋友还是决定无脑迫击炮了,板子好一点还能用的久一点。

网友:
你指的是微星那个迫击炮?1200多元的?
在京东搜了一下,普通一点的B660主板,六七百就能买到。
硬盘这东西,要讲容量,而不是数量。而且现在多了M2,所以SATA接口变少,也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