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杯垫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01-13):
(无正文)

网友:
60℃左右的PTC,有的是感应,大部分的是压力开关,放杯子上去就接通电源……

网友:
下面恒温加热,很简单的原理

网友:
就是个PTC加热片,通电就发热,然后维持一定温度

网友:
我买的便宜货就是一圈电阻丝。固定电阻,固定发热,没有温控。

网友:
发热原件有ptc、碳纤维、及最原始的电阻丝,设置温度还需要配合温度传感器

网友:
我同事的第一次用就出现异味冒烟了。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双金属片

网友:
ptc到了一定温度就不会继续增加温度 了,可以用ptc拆卸led灯珠等电子元件。

网友:
就一个水泥电阻和一个双金属片开关

网友:
大多数产品就是简单的压力开关加一个PTC电阻

网友:
不知拆LED灯珠最少得多少W的

网友:
下面有一个PTC加热片

网友:
恒温杯垫考虑成本就一块PTC加热板,也就大致恒温,其本身是具有温度敏感性的半导体电阻,超过一定的温度(居里温度)时,它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呈跳跃性的增高,电压固定电流下降,PTC 加热片表面温度将保持相对恒定,不会无限升温产生意外。还有一种电热丝的,功率很小,依靠下部空间和金属面板以及被加热物体散热,产热和散热平衡达到恒温,如果加个突跳也就是双金属片密封开关可以达到较准确机械恒温,可靠性也会高一些,电子电路反馈控制就不用说了。

网友:
是PTC啊,按温度自调电阻值

网友:
一般就PTC,和那种放蚊香片的一样,酸奶机也差不多

网友:
PTC加热片

网友:
小功率ptc发热板长时间持续通电。

网友:
我拆过,PTC陶瓷加热,连个温控都没有,始终以一个恒定的功率加热,温度不高,充其量只能给杯子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