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小米手环6试拆

楼主(2023-01-13):
才一年多充电已经完全充不了了,据说无法无损拆解,当试验品试试,没有热风枪,没有特别工具,能不能拆开未知,先发个全尸图

楼主:
没有热风枪,打火机也是一个选择,一把破美工刀小心撬开屏幕

楼主:
分离屏幕

楼主:
拆下两个小螺丝后暂时遇到主板似乎粘在底板的情况,暂停一下先研究研究

楼主:
底板排线拆下,这个焊点先不分离,微暴力撬一边,露出电池

楼主:
电池完全没有电了

楼主:
锈迹斑斑的丑工刀小心划开电池胶,130mAH 1225电池,面临两个选择,把这个电池充上电继续用还是去某宝采购一个

楼主:
这种古董锂电充电器可以当做完全没电电池的急救用,搞半小时看看好像有恢复可能性,装机看看能坚持多久

楼主:
留三个楼等待电池复原

网友:
是不是电池保护板出问题了?

网友:
有一个年终奖品应该是6nfc,充电的和这个一样,电池只能管1周左右,不如以前的2可以一个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手环,好像是三代的,一直不知道拆了后可以做怎么利用,就没拆。

网友:
这个不是无损拆开了么?

网友:
当然是充充电接着用了,淘宝买的话得等几天,桌子摊一大片不好收拾。

网友:
如果小电流不能激活,那么就换了

网友:
严丝合缝滴。我看没有下手的缝隙

网友:
电池不会这么快就坏了吧?充电装机 还不好 买新的再换

网友:
损伤不大,能微损修复也不错

楼主:
提前剧透一下,电池嗝屁了。修复问题不大就是最后屏幕用什么胶粘回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