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继续折腾渣渣公路车:打孔装水壶架以及贴个提车软垫,难看点但还算实用

楼主(2023-01-13):
渣渣公路车只有一个水壶架位置,到夏天肯定是不够用的,所以必须再加装一个
还是选在座管立柱位置
比划好位置,用水泥钉定位

电钻打孔,下面这个孔有点不好打

这个铝管虽然比碳钢的厚,但更容易打孔

直接上自攻钉攻丝

装上水壶架,搞定

居住老楼没电梯,车上下楼全靠手提
车架斜管这个位置不但是平的,还有拉索,提车磕得痛

看到包装用的泡沫软管,应该可以利用起来

纵向破开

卡上车架,简单看下

弧度正好容纳拉索

固定以及承力是个麻烦事
那就用透明胶带吧,估计就是难看点

泡沫管再修整一下
四角修圆

包边剪成斜边,方便过度

胶带一阵贴

提车效果就是这样,车座还能挂肩上省点手劲

整体效果

另外,请教一下
拉索在五通处是这种塑料件来转弯的,不知道时间久了塑料会不会被磨穿?!

虽然白色泡沫软垫丑是丑了点,但经过2个月的使用,感觉还行的啦
以后找到透明有弹性的PVC软胶垫,再换掉提高颜值

网友A:
透明胶固定,时间久了会老化

网友B:
钻孔后上铆螺母比较好,更像原装

网友C:
装个皮包提手和肩带不是更好啊

网友D:
报告元首,只要拉线钢丝好,就不会磨穿,好的拉线钢丝外面有透明涂层,起到润滑作用

网友:
渣渣车还是铝制的,钻孔容易性价比挺高。拉索弯可以整两个带槽塑钢门窗轮子或类似替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的,支持一下

欢迎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明胶固定,时间久了会老化

透明胶带挺耐候的,偶在窗外用透明胶带包了个塑料大花盆,以及DTMB天线接头,这么多年都没老化

网友:
再来个手机架,齐活

网友:
拧上螺丝会不会影响座管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孔后上铆螺母比较好,更像原装

不知道螺母怎么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螺母怎么铆?!

数量少的话可以不用专用工具,插个螺丝进去用力拧紧就把螺母铆上了,就像紧膨胀螺丝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皮包提手和肩带不是更好啊

没地装呀,肩带倒是可以,就是太丑

网友:
抱箍可以无损固定啊

网友:
水壶架安装的很专业,估计原厂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爬楼都够呛的还提溜着一辆车。

网友:
那个泡沫可以用双面胶固定,那样就看不到胶带了,应该比这个好看一些。

网友:
这车骑了多少公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报告元首,只要拉线钢丝好,就不会磨穿,好的拉线钢丝外面有透明涂层,起到润滑作用 ...

偶这个好像没有涂层